这个锥度怎么测量

楼主(2014-06-21):
大头80小头66,锥长度158,要求不太精确,测量工具
只有卡尺一把,该如何检测锥度的锥形度,尺寸公差在
10个丝之内就行

网友:
小头尺寸量不准,用正弦台,垫块规,用百分表打。

网友A:
锥度=(大头直径-小头直径)/锥高
不知楼主表达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就按三楼的意思D-d/L,反正你的要求也不高.

网友:
我前几天刚做了一根锥度周,要求不高的话,直接D-d/L就可以了,要是要求高的话,锥度是有标准的。

网友:
用分中棒量就可以了,三角函数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D-d/L

网友:
是内锥还是外锥?可以用锥度规(非标定制)测量。

网友:
打表就能知道

楼主:
只用卡尺

网友(2014-11-10):
外锥的话正玄规可以解决,内锥孔可以用钢球法,基本原理都是(D-d)/L。当然如果精度高的话可以定制专用的锥度测量仪,可参考普费勒精密量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度=(大头直径-小头直径)/锥高
不知楼主表达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