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运用SW2013时出现问题,预览无孔,打开实体有孔

楼主(2014-06-22):
(图片)

网友:
有孔正常啊,你不是有切除拉伸的特征吗。

网友:
预览的缩略图是在建模后第一次保存时生成的,不仅模型外形,模型角度也是这时候生成缩略图。

解决办法:
1.修改一个特征参数为其余值->保存->关闭软件->打开模型将参数修改回来,保存后重启电脑,缩略图就会更新。
2.先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高级设置,把“隐藏的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的勾去掉,并选择“显示所有的文件和文件夹”,这时候会在保存零件的文件夹里出现一个名为Thumbs.db的系统文件,把它删了,退出文件夹再进入一次,看看有没有更新。

仅供参考,新版本2013可能方法会有不同。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这软件对显卡要求很高.

楼主:
修改一个特征参数为其余值->保存->关闭软件->打开模型将参数修改回来,保存后重启电脑,缩略图就会更新。此方法好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