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割草机,样机阶段, 割刀正在改进

楼主(2014-06-22):
样机阶段, 割刀正在改进, 行走底盘效果良好. 适用大面积草坪维护, 30-40度坡可直接上, 堤防草坪管理利器.

楼主:
这是一款喷雾车, 也是堤防草坪适用的.

楼主:
这个才是遥控割草机   目标是做到2m宽, 动力是168f汽油机, 行走控制良好,刀头效果不满意,准备采用绿篱机的软轴刀头2个, 可以搞到1.5m左右.优酷搜索遥控割草机,有视频.

网友A:
草是柔性的,用盘刀靠头上那一点牙去割,效果不好。割草,特别是软茎草,主要还是靠绞刀的高速冲击割断。两跟3-5mm的硬质塑料丝在高速旋转下割草效果相当好。

网友(点评):
很好的思路,赞一个。

网友(点评):
很好的思路,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是柔性的,用盘刀靠头上那一点牙去割,效果不好。割草,特别是软茎草,主要还是靠绞刀的高速冲击割断。两 ...

打草绳比较耗功率的, 虽然地形适应能力好, 在茂密的地方, 速度需要很慢才能保证效果, 个人认为剪刀式应该是第一选择, 打草绳第二, 使用软轴驱动, 头是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