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的剪切应力/扭切应力的检测方法,求合理化建议

楼主(2014-06-22):
各位大侠,随着工业化程序提升,无级变速技术的运用,轴承受的剪切或扭切力越来越复杂,对于设计和管理来说,轴类的剪切应力/扭切应力的检测至关重要,它们的检测方法意义重大,特此征成熟经验和合理化建议,谢谢。

网友:
哈哈,旋转轴实时测试也很简单。

楼主:
请版主详谈

网友:
1,首先你要说明白是旋转轴测试还是固定轴,是密封轴还是其他可以直视的到开式轴。
2,轴本身的测试并不难,要么贴片,进行标定,要么安装相应传感器
3,难的是数据传输问题,如果是固定轴,开式的,可以容易测量,如果是开式旋转轴,也容易,可以接旋转线圈或滑环进行数据传输,也可以安装无线传输。如果是闭式固定的,也容易,只要开孔做好密封就好了。难的是密封旋转轴,不光考虑密封,数据传输,还要保证可靠性。
4,旋转轴 贴片或安装测试装置,都要进行平衡。当然,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很麻烦。
5,数据分析部分,如果遇到旋转轴,还要注意速度的影响。如果固定轴,受力复杂要注意贴片的相应规则,所谓力解耦问题。
最好是咨询专业测试厂家,他们会有较好的建议。

网友:
另外如果你要考虑轴承的话,那可以直接测试轴承,有专业的测试设备,这比测轴容易多了

楼主:
老师,您很专业。能否更多指导我一下,
1,我们的产品主要是旋转轴,轴上有轴承而且还有高压油封结构;
2,请问一下如何贴片和标定,或者如何安装相应传感器
3,如何解决力解耦问题。
4,能否推荐一下专业测试厂家的联系方式。
遇到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是一种福气

网友(点评):
专业做测试的厂家有很多啊。你可以问问HBM。

楼主:
HBM传感器?
能否提供相关的联系方式, 谢谢

楼主:
HBM 扭矩传感器加他们的系统工程涉及数据采集系统,能发现这些问题不

楼主:
版主非常讲信用,30个威望不多但背后价值取向很明确,谢谢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