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机械制图中,对于尺寸线和形位公差有哪些规范规定。

楼主(2014-06-22):
请教高手,在CAD机械制图中,国标对下列几项是如何做的规范。
1、公差标注时,形位公差高度(H0)应该设置多少(我电脑默认高度为5),长度(L0)设置多少。
2、第一个尺寸线距离零件轮廓线距离(L1)设置多少,尺寸线之间间距(L3)设置多少。
3、尺寸界线超出尺寸线距离(L2)设置多少。
备注,对于第一条,在标注形位公差时,形位公差选项框里有个自带“高度(H)”的选项,但是输入数据后,实际上并不是公差的高度,公差高度仍为默认的5.

补充内容 (2014-6-24 21:28):
具体图片,见下图。

网友A:
如果做到这么细致可根据国标来啊,手册上都是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做到这么细致可根据国标来啊,手册上都是有

查过机械设计手册第一版,里面没有这些规定呀。

网友:
坐等最佳回复

网友:
这都是习惯性设置吧,没什么特别的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个有心人,我看了下CAXA电子图板里面的行位公差的边框宽度是高度是7,可以理解为标准图纸字高为3.5,可以理解为字高的两倍,至于宽度应该是没有统一的,根据填写内容多少来的 另外两个尺寸线我觉得是直观,美观就好吧

网友:
LZ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