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机械制图中,常用的规范。

楼主(2014-06-22):
机械设计CAD制图规范

一、CAD基本设置规范
1.图层设置
线条和字体原则上要求以黑/白纯色为主,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简单的颜色区分,不允许用绿色等颜色(主要这类颜色打印在纸张后显示浅淡)。制图时假想虚拟线允许使用浅淡色。
2.文字样式设置
1)用于标注的字体
“格式”——“文字样式”——“新建”——命名为“用于标注”——“确定”——选择字体(字体名选择txt.shx,再选用大字体,选用大字体后一定要选择gbcbig.shx)——高度(T)0.0000——宽度因子(W)0.75——应用。
2)按GB/T 14691-1993技术制图字体规定,图纸其余文字字体为长仿宋体,在A4图纸中字高3.5,A3图纸中字高5,其他规格图纸可按比例调整字高。在文字样式设置时,宽度因子0.75保持统一不变。
3.1标注样式设置
“格式”——“标注样式”——“新建”——命名为“机械制图”(基础样式为:ISO—25)——“继续” ,在弹出的“新建标注样式:机械制图”进行参数设置:
1)   直线和箭头:
(1) 尺寸线基线间距>2 文字高度(文字高度一般选3.5),所以基线间距可选择8。
(2) 尺寸界限:
① 超出尺寸线:2.5mm
② 起点偏移量:机械制图要求为0毫米。
③ 固定长度尺寸界限:不选择。
(3) 箭头:
① 第一个:实心闭合箭头
② 第二个:实心闭合箭头
③ 引线:无
④ 箭头大小:与文字高度一致3.5mm
(4) 圆心标记:默认形式2.5mm
2) 文字:
(1) 文字外观
① 文字样式:选择刚设置好的文字样式—“用于标注”(已设置)
② 填充颜色:无
③ 文字高度:3.5mm
(2)文字位置:垂直 上方;水平 居中;从尺寸线偏移1.2mm
(3)文字对齐:与尺寸线对齐。
3)调整
(1)调整选型  “文字或箭头,取最佳效果”
(2) 文字位置 “尺寸线旁”
(3) 标注特征比例 使用全局比例 1.0
(4) 调整 全部打勾
4)主单位:
(1)单位格式:小数
(2)精度:0.00
(3)小数分隔符:句点“.”
(4)舍入:0(默认)
(5)比例因子:1(默认)消零:后续
(6)单位格式:十进制度数
(7)精度:0.0
(8)消零:后续
二、图纸及比例
   图框一般以A4和A3图纸为主,打印纸张以A4为主,图纸显示不清可以更换为A3或者更大的纸张。
   设计图严格按照1:1比例制图显示在CAD中,上述两种图框大小不合适只允许按比例缩放图框,不允许缩放设计图,并在图框比例栏中填写比例。缩放比例参考机械制图标准GB/T 14690。
   在缩放时标注样式基础设置不改变。

网友:
有个制图软件专栏就好了

网友A:
其实早已有二次开发垫底的软件,里面都为你设置好了,何必将精力花在这上面呢?

网友:
不错,要高效画图就要把一些设置都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早已有二次开发垫底的软件,里面都为你设置好了,何必将精力花在这上面呢?

表示完全同意,我所在公司使用的是天河,非常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完全同意,我所在公司使用的是天河,非常好用

同意,天河这个东西很好用,可惜公司只有我一个用。。。线条颜色打印那里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天河这个东西很好用,可惜公司只有我一个用。。。线条颜色打印那里可以设置的啊

打印一般是黑白打印,颜色显示与打印效果没有关系。如果想彩打,可以从图层选项里设置,在打印的时候要选好打印机的设置选项。当然在正式打印之前可以先把图纸打印成PDF格式的文件预览一下效果再打印。

网友:
好久不用了

网友:
每次都要重新设置

网友(2014-08-13):
一直对打印比较陌生,楼主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