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出现0.15的误差,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06-22):
因电脑问题无法上图。一230*130*50的铸铁盘类工件。在200*130的平面加工主轴孔。一端直径53深3.2   一端直径40深20    中间38空位, 要求53和40同轴度0.02   ,  加工用数控车床,销轴定位,压板加紧,一次装夹完成。同轴度出现0.15的误差,到底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呢?急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难道压板松了?

网友:
你定位的销轴本身对主轴的同轴度?还有你已车削孔与销轴的配合精度,你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销轴定位的时候,你这销轴是车出来的吗 ?有没有拆下来过?

网友:
200*130的平面光过刀没有 ?

网友:
加工基准是否与测定基准统一?

网友(点评):
人家用销轴定位,很明显的检测基准与定位基准是统一的,真不知道你们看帖子没,还同意正解。

网友(点评):
人家用销轴定位,很明显的检测基准与定位基准是统一的,真不知道你们看帖子没,还同意正解。

网友:
这种一般是你的检测方法有问题,主要是因为你那53的孔深度才3.2,太短了,是用的单一基准还是公共基准。建议反镗,不要用孔销定位。

网友:
我想知道,0.15的同轴度是如何测出来的?如果是三坐标的话,首先 考虑测量误差问题,直径53深3.2此处测量基准太短

网友(点评):
不知是不是用百分表在主轴上打出来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基准偏差。

网友:
你的设计要求太高了吧,等级要求太高了,可以查下标准。

网友:
直径53深3.2用此处定位太短,测量基准也太短 。3 `5 `- b/ E8 S)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