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工作2小时后,油温度升高,无法生产

楼主(2014-06-22):
请教各位大侠:公司一台自制的设备,液压系统工作2小时后,温度升高,无法生产,请各位帮忙分析问题原因。谢谢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现在问题找到了,是车间维修工安装的溢流阀,安装成背压阀了。需要等车间生产几天才能给判断是否设备工作正常。

网友:
肯定会升高的,建议回油管路增加冷却器冷却!

网友:
油温一般在60°以内为正常的,2楼的建议很好,回油路可加冷却器,如果允许的话也可适当加大油箱容积,液压阀和阀块安装前都需清洗干净。

楼主:
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谢谢各位的分析!

楼主:
急等各位大侠帮忙分析问题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网友:
建议在液压泵站上增设冷却散热系统.

网友:
加大油箱面积啊。

网友:
肯定要加冷却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谢谢各位的分析!
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谢谢各位的分析!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是说这套系统以前一直正常,就是这一次出现升温的异常吗?
如果是,最近一次是什么环境或参数改变了,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楼上都说了。
加冷却装置或者增大油箱通过油箱散热。
或者换粘度小一点的油会不会好点(液压方面忘的差不多了),还有如果可行的话若是换了装置的密封性如何,会不会漏油。

或者直接开式油箱?

网友:
要根据情况分析啊,工况有无变化,可能开始只是断续工作,一旦满负荷可能系统冷却就不够了

网友:
加冷却器吧

网友:
全部零件用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工况是什么样的,是说这套系统以前一直正常,就是这一次出现升温的异常吗?
如果是,最近一次是什么 ...

根据我了解这套系统以前一直正常,就是现在这一次出现升温的异常,就是工作2小时后无法生产了,谢谢!

网友:
油路堵塞了,清洗一下试试

网友:
是否油有堵塞卡滞的地方?

网友:
那个溢流阀是电磁溢流阀吗?另外二位四通换向阀H型作用是什么?

网友(点评):
那个溢流阀应该不是电磁溢流阀,H型二位四通阀的作用应该是系统紧急情况下泄压用的。

网友:
看楼主描述,楼主也不太清楚实际情况;
有几个方向可以看看:
1、溢流阀是否调整过?
2、天气热了,油箱设计时太小,加之没有散热,导致油温升高;
3、液压泵内泄,导致油温升高;
4、液压油污染;
……

网友:
如楼上所说,工况是否发生改变?
溢流阀压力是否调高?
工作频率是否提高?

网友B:
楼主说“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之前”有多少时间是个关键问题。
如果这个“之前”没有多久,自制设备去年入冬以后才启用,到现在才过第一个夏天,那么楼上诸位的加冷却器、加大油箱建议不错,很有道理。
如果楼主的设备已经经历过夏天了,诸位的建议则未免有点隔靴搔痒,不着痛处了。
看楼主贴出的液压原理图,用了溢流阀,另外用最右边的一个失电H型的两位阀卸荷,那么“之前”好用而现在发热的问题就应该出在这个阀上了。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平常系统处于卸荷状态,只有工作时这个阀才得电建压。如果这个阀阀芯锁死在闭合状态或者电气问题让它一直得电,系统不得卸荷,就一定会出现发热状态。
要判断也容易,看看系统开机后是否处于卸荷状态就是了。
常规设计,这这用一个电磁溢流阀比较恰当。

网友(点评):
老师,能不能给我点学液压的经验,最好特指维修类

网友(点评):
油泵使用时间长了内漏呢?看LZ提的问题,应该也不知道更换液压油和清洁油,老师你说有这些可能吗?

网友:
首先看一下换向阀,该换向的时候是否换向。其次就是看一下溢流阀压力是不是调大了

网友(点评):
陆望龙的液压维修手册,纸质,硬封,书店有。

网友(点评):
液压维修与使用手册,08年,化工出版社?

网友(点评):
俺打字太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之前”有多少时间是个关键问题。
如果这个“之前” ...

老师;如果右边的三位四通H型去掉,应为溢流阀和二位二通(开式)组合是适当的,即当两个油缸某一得电动作时,溢流阀也得电为闭。两油缸失电无动作时,溢流阀无电为开。发热原因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那故障原因呢?为什么前面是好的,现在不行了,换向阀有问题或者溢流阀调高了

网友(点评):
那故障原因呢?为什么前面是好的,现在不行了,换向阀有问题或者溢流阀调高了

网友(点评):
溢流阀调高,右边的H型二位四通A、B、P不得电全为开,问题是换向阀A、B没有线头引向为堵(闭),那么P流向更明了。

网友:
溢流电磁阀动作是否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如果右边的三位四通H型去掉,应为溢流阀和二位二通(开式)组合是适当的,即当两个油缸某一得电动作 ...

恩,常规做法是使用截止阀配溢流阀的,另外这里可以向老先生讲的,使用常开状态。

网友:
是不是液压油被污染导致油粘度太高,电磁阀赌赛,阀芯摩擦厉害。或者电磁线圈质量差,使得电磁阀发热。一般发热大都是液压系统产生的或者电器产生的,自己可以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之前生产是OK的,就是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之前”有多少时间是个关键问题。
如果这个“之前” ...

  老师,能不能请向您教个问题。
Z这液压图,右边的油缸那里是不是做的不好;油缸往右走的时候有溢流阀和限位开关做保护,但向左回程的那路为什么没有溢流阀,如果说电器上出现故障的话,会不会对油缸有损坏,是不是左行那路上也要加溢流阀?

网友:
被压阀是什么阀啊作用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赚分哟。。。求分那~

网友:
学习液压真难啊~

网友:
装个管壳式换热器吧

网友:
正在学习液压技术 ,学习了

网友:
建議使用46aw 降低液壓油的黏稠度,再來冷卻系統 你可以選擇 風冷和水冷的系統 當然,水冷系統的散熱效果更勝於風冷系統 不過就是要加裝水管線路到水源處 以上於小弟見解

网友:
以前是好的,现在突然油温升高.可能是系统存在内漏

网友:
这个原理。。。。。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不明白
而且最右面的电磁阀的H机能有问题吧 你这是一开泵就直接回油箱 温度肯定高啊 还有就是中间缸的溢流阀为什么放到换向阀之前

网友:
同意增加冷凝器的方法

网友:
现在天气比较热,油温易高,建议增加油冷机,或增大油箱容积,油温保证在30到38最佳,温度太高密封件易损

网友:
定量泵加没有冷却,有泄压部分。看实际使用,长时间不泄压动作肯定会发热。在油缸不动作的时候泄压。如果间隔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停电机。一般热量从不做功的液压油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