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卡盘,有一个爪子比另外两个爪子大10mm

楼主(2014-06-22):
在卡盘 卡爪 都上紧的情况下, 车三爪。车完以后 用百分表打三爪 , 有一个爪子比另外两个爪子大10mm。

请问各位老师傅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
  自车卡爪了吗 ,自车卡爪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你表位置对吗

网友:
这种问题简直是无稽之谈呀!自车自还会这样不可想象!

网友:
天方夜谭式的故事

网友:
是不是车三抓时上错了齿,然后又拆了下来,在然后又正确的把三抓装好了,才打的跳动,

网友:
楼主量的是总长,是爪子没装好

网友:
总长是爪子没有上对牙

网友:
遇到高手了!

网友:
爪子没装好吧,爪子上有号码的,你按顺序重装一次看看

网友:
如果是真的能解决很多加工难题啊。。

网友:
是10丝吧,,,,,,,不可能10mm啊,水平不至于那么次啊。而且表也打不出来10m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