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蓄能器的快速运动回路

楼主(2014-06-22):
对于间歇运转的液压机械,当执行元件间歇或低速运动时,泵向蓄能器充油。而在工作循环中某一工作阶段执行元件需要快速运动时,蓄能器作为泵的辅助动力源,可与泵同时向系统提供压力油。图示为一补助能源回路。将换向阀移到阀右位时,蓄能器所储存的液压油即释放出来加到液压缸,活塞快速前进。例如活塞在做浇注或加压等操作过程时,液压泵即对蓄能器充压(蓄油)。当换向阀移到阀左位时,此时蓄能器液压油和泵排出的液压油同时送到液压缸的活塞杆端,活塞快速回行。这样,系统中可选用流量较小的油泵及功率较小电动机,可节约能源并降低油温。

网友A:
这个一般液压教材上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液压教材上都有吧

别看原理很简单,但在现场的设备上能够用的上就很难!我很少见到(就见过一个案例),你有没有在现场见过运用这种原理的的案例!

网友(点评):
还没毕业,没见过什么实际设备

网友:
我以前玩的一个磨床,作为平衡缸用过类似机构。

网友:
摆动式液压剪板机 就利用蓄能器快速回刀

网友B:
原理不难。可是实现起来不容易。你用到的元器件都是高水平的。所以成本应该不便宜。不过总的来说。应该还可以。不算废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不难。可是实现起来不容易。你用到的元器件都是高水平的。所以成本应该不便宜。不过总的来说。应该还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