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件螺纹如何加工

楼主(2014-06-22):
有个硬度hrc35左右的帽加工螺纹,厚度5mm,现在是数控车挑。但是刀片不耐用。用普通涂层刀片700转数做不了100件就磨损了。用陶瓷螺纹刀片转速1000可以200件多,但是有时候做不了几个易崩刃,1mm的螺距挑了6刀,内螺纹24直径。,明天打算在700转试试。有没有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使用什么刀片合理。或者用什么方法加工,量大一年10万多,加工费比较便宜、老板说就几毛钱。

楼主:
上面是一个刀尖的加工量

网友A:
硬度hrc35用丝锥应该可以攻得动啊,我用螺旋槽的切削丝锥攻SUS630也可以攻得动,有那么大的量的,应该可以订做丝锥啦,加上淬火件又不粘刀,应该不难

网友:
1000转车牙太高了

网友B:
我觉的不少了吧。。。
你换进口好刀片比国产的普通的贵3倍 可出的数量不一定能有3倍吧
换个抗震的刀杆可能有点帮助吧

网友:
转速挺高,,呵呵呵

网友:
国产涂层刀片还敢用那么高转速啊???低调点吧,别按照线速度计算出来的上转速了。要么就去买进口的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度hrc35用丝锥应该可以攻得动啊,我用螺旋槽的切削丝锥攻SUS630也可以攻得动,有那么大的量的,应该可以订 ...

嗯,很有理,不过厂里没有攻丝机,还有图纸要求螺纹和端面垂直度5丝,倒角不得有一点点毛刺

网友:
速度慢一点,你这个垂直度要求只能最后车一刀了,捎带着去一下毛刺。单纯从硬度来说,攻丝问题不大,换算之后好像也就是标准件的12.9级吧,加工难度还是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的不少了吧。。。
你换进口好刀片比国产的普通的贵3倍 可出的数量不一定能有3倍吧
换个抗震的刀杆可能 ...

是的高了,我把转速一下子一下子变到400百转,能车两百多只产品,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进口的刀片推荐

网友(2015-03-27):
电火花啊~~~车的什么劲啊~QQ165118344

楼主(2015-07-25):
内容最后使用多轴攻丝机效率很高。不过产品垂直度合格率不高。要是夹具设计出来能夹紧产品后攻垂直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用美国进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