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VMC1060光机,三线轨,关于总装调试,XZ平面的角尺,直线度有偏差

楼主(2014-06-22):
立加VMC1060光机,三线轨,关于总装调试,XZ平面的角尺,直线度有偏差。
立柱步装,芯棒侧母线,导轨精度,都在允许范围内。
直线度也无异样。
总装调试的时候,XZ平面的角尺,直线度走C形,即,角尺下面0位,上面+0.015,中间这是-0.01.
连续几台都这样了,求大神,赐教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角尺的精度,合格的角尺才能做标准。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的滚珠丝杠的跳动有多少呢。

网友C:
角尺准的比较少,,,,,

网友D:
立式加工中心在制造及装配的时候就要求这样的,也就是说工作台平面和Z轴的夹角要求<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角尺的精度,合格的角尺才能做标准。

角尺精度误差,肯定是有的,但是做了几台,直线度误差不一样,只有XZ平面的角尺,有直线度问题,YZ平面的角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你的滚珠丝杠的跳动有多少呢。

端跳,还是丝杠的跳动,端跳一丝以内,丝杠的话,中间三丝,两端一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式加工中心在制造及装配的时候就要求这样的,也就是说工作台平面和Z轴的夹角要求<90°。

夹角,是固定有个一边倒,我们的话,是给倒库,留个预留量,一般是往刀库反方向倒。现在的问题是,XZ角尺,直线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尺准的比较少,,,,,

XZ平面的角尺存在直线度问题,YZ平面的角尺直线度是好的,所以确定,角尺直线度是好的,至于准不准,不追究,问题是XZ角尺直线度,不能保证

网友E:
检查导轨和旁边的顶紧楔块,估计导轨没装好或者导轨自身误差,用的什么级别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导轨和旁边的顶紧楔块,估计导轨没装好或者导轨自身误差,用的什么级别的导轨?

导轨,应该是P级的,侧顶是肯定没问题的,导轨,也跟换过,初步估计应该是,立柱主轴箱,四个滑块接触面,有空的

网友F:
直线度有误差,排除安装问题,只能系统补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线度有误差,排除安装问题,只能系统补偿了

是这样的,只是想光机,误差做到最小

网友G:
XZ有C形 基本出在Z轴导轨面(大面和小立面)没有研磨好所造成的。先换副线轨试下(P级线轨吧?) 不行就要重新研磨导轨面了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XZ有C形 基本出在Z轴导轨面(大面和小立面)没有研磨好所造成的。先换副线轨试下(P级线轨吧?) 不行就要重 ...

导轨,换过两幅,效果不是很明显,重新研磨导轨接触面,觉得没必要,因为接触面精度显示是好的。同一种机型,就几台出现C型,其他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