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牙就乱牙了

楼主(2014-06-22):
数控车,程序没有问题,原来好好的,现在转速分钟60转也没有事,一超过这个转速就乱牙,总之是越快乱得越多怎么办呢?

网友:
应该是伺服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主轴的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确定编程木有问题?

网友:
原来好的,先确认一下程序是否被修改,再确认编码器是否坏了,编程转速与实际反馈转速是否一致,若同步带的话请同时检查同步带同步轮是否严重磨损,连接是否松动。最后在都确认的情况下,还不行那就检查z轴吧

网友:
把程序打开看看,检查转速与走刀速度是否有关联?

网友:
你的系统可能只能定在S60r/min以下,所以分辨率不高,一超出就乱码.乱扣,不奇怪.

网友:
估计是同步带的问题,我遇到过类似。

网友:
查一下进给最高线速度。

网友:
查一下伺服电机最小近几率

网友:
编码器坏   皮带松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