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工件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准确位置?

楼主(2014-06-22):
公司有这样一台线镗刀专用机床,用来半精镗,精镗一组同轴孔系,半精镗和精镗的刀片都在同一个刀杆上。说是专用机床,他还有操作面板,有加工程序,整个加工过程中,夹具不动(在设备中是固定死的),只有刀在Z轴方向运动进给,通过程序我只能知道刀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准确位置(编程采用的机床坐标系)。

问题是如何确定工件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准确位置?或者说如何确定刀与工件的位置关系的?

 刚毕业职场小白,求各路大神教育,科普。

网友:
觉得楼主的意思 是不是 需要怎么对刀啊?

网友(点评):
估计他的坐标零点远离工件,,,,

网友:
  没怎么看懂 用的工装吗

网友:
看来这台机床只有Z轴,其它轴是空置的,那根本不需要确定什么座标系,每次换了工件,只要用表将孔加工位置的中心找正就行了.真是弱智的人设计的机床,应该用单轴系统或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