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床中捷3035型,有时推不动,很吃力

楼主(2014-06-22):
摇臂钻穿摇臂有时推不动,很吃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装机床的时候,把摇臂套到外柱上?如果是这样转不动,检查外柱和内柱中间的滚子,或是把外柱再提起来一些。

网友:
这种低档机床本身就很紧,再加上经常不用,它就会很死.

网友(2014-11-14):
可能是立柱上面压碟簧的六个螺栓有断的

网友:
摇臂没有完全松开。顶上盖子打开后可以调的,但具体怎么调我记不大清楚了。说明书上有介绍的。

网友(2014-12-29):
立柱上面的平面轴承失油了

网友(2015-02-14):
加紧是否打开

网友(2016-04-16):
哪里产的钻床?得具体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