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加工方式请教,请社友推荐加工商

楼主(2014-06-22):
附图中零件,现在方案为棒料机配车床,一序加工会有毛刺。
请问有没有更经济的加工方式推荐,最好能解决毛刺的问题。另外是自动加工,减少人工。

楼主:
材料为Q235,管料毛坯,月产量较大。有能加工这件的厂家推荐码?

网友:
神图直角

网友:
做粉末冶金件

网友:
精拉管可以直接切,毛刺0.1mm以下,

网友:
楼上各位已经说完了。俺打酱油。

网友:
路过的新手,看看,顶贴,学习

网友:
楼主,你哪的?这尺寸公差,量大便宜,直接车就是了,自动送料,一次夹紧出七八件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做一把成型刀和一把切断刀,这个加工速度快,但磨刀很费劲

用自动车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楼主:
主要是从成本考虑,这个加工方法费用太高了

网友:
车加工贵了?那就冲吧,不知楼主的量如何

网友:
一刀下不可避免有毛刺。

网友:
第一,要看量的大小,第二要看对外观的要求。如果量大,外观要求又不是特别高的话可以采用精铸。对尺寸要求严格和表面要求光滑的部位再上车床过一下就OK了。

网友:
如果量大真的可考虑粉末冶金!成本低,效率高!

楼主:
粉末冶金能也要成形后去飞边序和车加工序吧,内孔Ra1.6用作密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