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产品的外径通规尺寸是多少?

楼主(2014-06-22):
请问检查该产品外径的通规尺寸应该设计为多少?

网友:
这个恐怕要去查设计手册呢,里面是第2卷还是第3卷的,以前也看到过。不过,一般都不会自己去出图制造的,都是发包外购的。

网友:
我认为可以按照 光滑极限量规的国标 进行参考,上下公差可以规避一些尺寸。
以前大侠们有探讨过。
6H7的通止规 通规的公差是(+0.0013,+0.0027),止端公差是(+0.012,+0.0106)
自己琢磨吧。
个人建议。

网友:
这么大的公差,取中就好。

网友:
20.3零到负3丝。
我基本是这样。
一般直接用游标量。

网友(2014-08-24):
20  0~-0.03
按十分之一原则

网友:
这要查手册,还要根据公差等级来定。

网友:
根据GB/T1957-2006 光滑极限量规 极限条件
通规公差为Φ20(+0.286/+0.278)

网友(2014-09-28):
20.266   +0.012/0

网友(2018-08-02):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