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cnc加工变形,如何解决?

楼主(2014-06-23):
请问如何解决不锈钢板料机加后变形,板子尺寸260*160*10mm,铣成筋位,底部厚度3.5mm.

网友A:
每次吃刀量小一点试试。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吃刀量小一点试试。

莫有用啊,不晓得是不是一定要时效处理,但问题是,时效也得是加工后才做的,锣完之后不知道该留多少余量才行,估计最少变形在一个毫米以上,如果留1MM,时效完了再加工这么多量是不是又会稍微变形?求解啊,大神们!

网友(点评):
粗加工后时效处理再精加工

楼主:
郁闷啊,连度娘都不知道啊!

网友:
麻烦上传一下图纸看看

网友:
1,板料加工变形一般是有残余内应力,先热处理一下去应力;2加工过程冷却及时,加工顺序对称加工,切削量要小;3,反变形;4加工后整形;

网友(点评):
不锈钢软,夹紧力不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