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要先用什么样的加工设备

楼主(2014-06-23):
各位前辈,下面的图纸的产品,有专门加工此类产品的数控车吗。

在线等回复,谢谢

网友:
还是德语的图纸呢,可能我不懂,看不出哪里难来啊

网友:
日本津上走心机

网友:
这个东西普通车床也能干啊,需要做一个工装

网友:
数量多,就用那种自动送料的走心机吧

网友:
楼主是哪家公司?
和我们公司的产品很像。
我们用多轴自动车床一次装夹加工完成,节拍是11秒左右一个。
目前是最佳的加工方法,数控车远远赶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