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会导致被焊接面的背面产生凹坑吗?

楼主(2014-06-23):
被焊接零件A厚2mm,材料是不锈钢,和另一个1mm的不锈钢零件B。零件A的外观面是重要的外观面,零件A的背面和零件B氩弧焊。

我知道焊接后,焊接面的背面会由于高温,产生发蓝、发黑等现象,需要进行打磨。

请问
1、焊接后,焊接面的背面是否会产生凹坑(因为高温产生局部变形)?
2、如果增加零件B的厚度(零件B的厚度,可以在1~5mm间波动),可否减少这种变形程度?

网友(2014-07-26):
氩弧焊接后,焊接面的背面是否会产生凹坑:
不锈钢焊接注意事项
   铬不锈钢的焊接性差,马氏体铬不锈钢焊接时有脆硬倾向,铁素体铬不锈钢在焊接高温作用下的晶粒容易长大,这些都使焊缝有较高的脆性。铬镍不锈钢虽然焊接性较好,但是焊接电流大易出现焊接接头晶间腐蚀、焊缝的热裂纹、焊接应力和变形增大的问题。
   1、不锈钢焊条通常有钛钙型和低氢型两种。焊接电流尽可能采用直流电源,有利于克服焊条发红和熔深浅。钛钙型药皮的焊条不适合做全位置焊接,只适宜平焊和平角焊;低氢型药皮的焊条可做全位置焊接。
   2、不锈钢焊条在使用时应保持干燥。为防止产生裂纹、凹坑、气孔等缺陷,钛钙型药皮焊前经150-250℃烘干1h,低氢型药皮焊前经200-300℃烘干1h。不能多次重复烘干,否则药皮易脱落。
   3、焊口清理干净,同时防止焊条沾上油及其它脏物,以免增加焊缝含碳量并影响焊接质量。
   4、为防止加热而产生晶间腐蚀,焊接电流不宜过大,一般应比碳钢焊条低20%左右,电弧不要过长,层间快冷,以窄道焊为宜。
   5、引弧时注意,不能在非焊接部位引弧,最好选用与焊件相同材料的引弧板来引弧。
   6、应尽量采用短弧焊接,弧长一般2-3mm,电弧过长易产生热裂纹。
   7、运条:应采用短弧快速焊,一般不允许横向摆动,其目的是减少热量和热影响区宽度,提高焊缝抗晶间腐蚀能力和减少热裂纹的倾向。
   8、异种钢的焊接应慎重选用焊条,防止焊条选用不当出现热裂纹或高温热处理后引起σ相析出,使金属脆化。参照不锈钢与异种钢的焊条选择标准进行选用,并采取适当焊接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