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8的孔铰后有0.01的锥度,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23):
请教:直径8的孔铰后有0.01的锥度,是什么问题?

谢谢。

楼主:
我认为你铰孔的余量太多,一般铰孔余量有几丝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多这种问题,但是由于孔太深的缘故,你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余量太多

网友(点评):
如果铰孔余量只留几丝的话,那你上序必须是镗,那样的话效率很低啊

网友:
铰孔余量几丝的没见过,一般我们都留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铰孔的余量太多,一般铰孔余量有几丝就可以了,我以前也遇到多这种问题,但是由于孔太深的缘故,你 ...

为什么你自己回自己的帖子,还要说我认为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自己回自己的帖子,还要说我认为你。。。。

楼主忘换衣服了吧

网友B:
铰孔一般先看技术要求,几级精度,材料是啥,公差多大,再决定机铰还是手铰。干铰还是湿铰。不能拿起就打孔,马上就铰,这样就很容易出问题。按精度可分粗铰,半精铰,精铰。要求高的话在精铰后面还要加铰。有锥度,可分析为:1,铰刀合格吗?有检查没有?2,铰加工的方式是否正确选择了。3,图纸精度的要求是否正确的安排了工艺。

网友:
如果是通孔并且孔不深的话可以做灌孔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铰孔一般先看技术要求,几级精度,材料是啥,公差多大,再决定机铰还是手铰。干铰还是湿铰。不能拿起就打孔 ...

同意,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