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图出现红色斜线并且不能标注 怎么办?

楼主(2014-06-23):
如题,大家看看:剖视图出现红色斜线并且不能标注 怎么办??求大牛出现

网友:
能否把原图贴上,打开图后看是哪原因,说明是哪个软件绘的图

网友:
这是因为你在SW里面改动零件后再打开零件工程图时出现的,只需刷新后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如果是SW,你可以删了再返回

网友:
顶部标题栏重新生成按钮 点击一重生成就可以了了

网友:
实体零件发生改动,点重建模型按钮就好。

网友:
重新建模

网友:
顶上的这个按钮。重新建模。

网友:
刷新,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