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要求:无焊渣、局部无发黄、焊接处要均匀

楼主(2014-06-23):
我们公司现在在焊接一种管段(无缝钢管)与法兰连接的产品,对产品要求:无焊渣、局部无发黄、焊接处要均匀。敢问高手这些要求做什么相应的处理可以达得到?我真的是新手,遇到这样的问题头疼,每次被领导批。

网友A:
焊渣和发黄可以用焊接膏,均匀就要求焊接人员的技术了,要么直接上机器人。

网友B:
LZ也不说是啥材料,一般碳钢的焊完要做相应表面处理,喷砂、喷塑,可以把焊缝及热影响区焊渣、发黑什么的去掉或者盖掉;若是不锈钢的,氩弧焊基本上没什么焊渣比较好清理,焊缝及热影响区直接酸洗膏就可以清洗,量大的可以用焊缝清理机;焊缝均匀嘛这就要看焊工水平啦,水平不行可以用半自动或全自动焊机喽!

网友:
热影响区直接酸洗膏就可以清洗吗?

网友:
改用自动焊就解决了

网友:
激光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也不说是啥材料,一般碳钢的焊完要做相应表面处理,喷砂、喷塑,可以把焊缝及热影响区焊渣、发黑什么的去 ...

是不锈钢的,我们也用酸洗膏,但是还是去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渣和发黄可以用焊接膏,均匀就要求焊接人员的技术了,要么直接上机器人。

什么牌子的焊接膏,要想去市场买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锈钢的,我们也用酸洗膏,但是还是去除不了

那就买台焊道清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