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皮带输送的链传动过桥设计,最近要接触一个沙船

楼主(2014-06-23):
        最近要接触一个沙船,沙船把沙子从外地运到码头后,必须把沙子从船仓输送到岸边,以前的输送皮带架都是直线型的,现在想设计成都不可以旋转的结构,传动功率是120KW,转速440转/分钟。

        我的设想是采用2个链轮与2个小链轮来解决,以下我所说的链轮直径都是最大外径,一个大400的链轮带动340小链轮,340小链轮与一个400大链轮同轴同步运动,然后同轴的400大链轮再带动第二个340小链轮,实现折叠功能。

        因为我在机械手册上找不到这么大的链轮标准,请问大家能否分享以下这个400和340的链轮结构图,非常感谢!

网友:
长节输送滚子链,好像是起重运输吧?
不是短节滚子链那章。

一般不是用皮带输送么?
感觉速度好快。

网友(点评):
一个皮带输送架的折叠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