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两销定位问题

楼主(2014-06-23):
总所周知,生产中经常采用一面两销定位方法,为防止重复定位,有一个销子需要切边,做成菱形销,

问题是:做成菱形销后,能保证所有的合格零部件(孔径,孔距符合图纸要求)都能放得进去吗?

网友:
菱形销在装夹相对于圆柱面接触面积小,安装方便快捷
圆柱销在足够长时在还会起到轴向定位

网友(点评):
原理懂的,三楼比较有帮助

网友A:
在网上找了个图片,看明白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了个图片,看明白了,就明白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B:
这种定位都是为了满足最大实体的条件下设计的,如果没有最大实体那么它的定位就不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定位都是为了满足最大实体的条件下设计的,如果没有最大实体那么它的定位就不能这样了。

愿闻其详,

发动机机体,变速箱箱体加工过程中都会用到一面两销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