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旋转定位机构如何做好

楼主(2014-06-23):
如图,我需要再旋转梁下边增加一个简单的旋转定位结构,旋转动力是用手旋转货物提供的,旋转梁两头下放挂有工件,工件重量800KG,请问这样如何设计90度旋转定位装置,不采用电动和气动的,人只需要转动货物就能实现定位的机构
另外不知道采用垃圾钉是否可行?

旋转定位

旋转定位

网友A:
涡轮蜗杆机构即可。
如果需要定位精确,再加一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涡轮蜗杆机构即可。
如果需要定位精确,再加一档块。

涡轮蜗杆机构用起来不方便,我需要的是最简单的定位方法,最好是无需人工操作的机构,人只需要转动工件就能实现定位的机构

网友B:
你这个是焊接夹具吗 ?  如果精度低的话,可以直接采用弹簧钢珠结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焊接夹具吗 ?  如果精度低的话,可以直接采用弹簧钢珠结构定位

不是焊接夹具,而且精度也无需很高,我想的也是用弹簧钢柱,我不知道这个结构用在这里的话效果怎么样?由于旋转起来惯性比较大,弹簧钢柱是否止的住,因为受力点在两头,那么弹簧钢柱布置在中间的话要是不是需要很大的止动力啊?

网友C:
查M36螺纹的保证载荷为49T,根据工况是应该可以用的,在旋转梁上下加多个推力轴承,会不会使旋转起来更顺畅,毕竟人工操作的嘛;
还有90°限位,如果旋转梁是圆盘状,那么久可以参考棘轮结构,在圆盘上作出4个缺口,互为90°,只需在外围寻找一卡爪,每转90度,卡爪自动落入缺口内,进而实现90度旋转定位;个人理解,不知可行否,还请论坛大大指教。

网友D:
把梁改一下,两槽钢背对背侧立起,中间用块厚钢板装轴、轴承,或者直接用200~300方管+轴承座。
轴和工件一起转,轴上端装限位块即可,固定限位块焊梁上,轴要粗壮点。

网友:
加个档快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梁改一下,两槽钢背对背侧立起,中间用块厚钢板装轴、轴承,或者直接用200~300方管+轴承座。
轴和工件一 ...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个是360度每个90度都能随意定向,不是定向其中一个90度,槽钢背靠背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点评):
也可以啊,锁位装置放上面方便些

网友(点评):
旋转完90度后后定位定好了'n那做完这个方向的工作需要再转90度做另外一个方向的工作改怎么弄?这是一个油漆喷涂线的吊具,需要满足灵活的方向性及定位性

网友(点评):
弹子定位,如果怕跑过头,就一下锁死,解开时加个手动解锁手柄

网友:
800kg随你怎么弄都行,参考1吨的吊钩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这个是360度每个90度都能随意定向,不是定向其中一个90度,槽钢背靠背这个结构不错

大侠,如果旋转了90度定好位了'我做完这个方向的工作后又要旋转90度做另外一个方向的工作,那么这个时侯怎么脱离限位块呢

网友(点评):
想想汽车手刹。。。

网友:
加个挡块挡住不就行了

网友E:
在转盘那四个角度铣个半圆R在用轴承固定U形折料卡着用弹簧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转盘那四个角度铣个半圆R在用轴承固定U形折料卡着用弹簧顶住

能画个简易示意图吗?

网友:
主要是接近定位点时,要能很好的缓冲,不然多好的定位也用不长,可以参考液压缓冲机构设计

楼主:
更改后的方案

如图

如图

网友:
6楼说的很对,棘轮比较常见

网友(点评):
棘轮不能反转啊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C:
查M36螺纹的保证载荷为49T,根据工况是应该可以用的,在旋转梁上下加多个推力轴承,会不会使旋转起来更顺畅, ...

但是这种棘轮结构只能单向转动。有没有一种能双向转动的结构呢?

网友(2015-05-30):
在静止梁和旋转梁之间加弹簧柱塞 应该可行

网友:
这么大的惯性量,又不用电动或气动辅助,能刹得住车又能随意转得动,而且不能增加辅助动作,恐怕只能是梦想吧!我也想看看那位神人能做到!

网友(2017-05-20):
弹簧钢珠是什么结构  要是有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