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台长行程龙门式机器,丝杠振动好厉害

楼主(2014-06-23):
各位的大侠,,这个月设计了一台龙门式切割机,X轴行程1100,Y轴行程1300,但是设计时候留的余量多了,X轴丝杠总长1513
Y轴总长1915,XY丝杠都是用3210,直径32导程10,Y轴采用单驱动双丝杠结构,就是一台简单的三轴机,只不过是加大加长版的,原以为没什么问题,没想到这周调试出来,发现Y轴丝杠抖动得很厉害,嗡嗡嗡得响,丝杠检查了,轴承检查了,电气方面也做了相关措施,如加减速时间降低,电机转速降低,那是3000转每分的松下伺服,现在已经降到1800转了,折合Y轴线速度是300mm/s,抖动没那么厉害,客户说速度低了,不接受,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大丝杠导程,更换成3220的,想应该可以解决了,但是目前还没有更换,丝杠在定做。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我这长度才两米不到,那么人家要是超大行程的龙门式结构,那应该怎么防止丝杠抖动这个问题呢?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不出什么的, 丝杠一头连电机,另一头你要留出余量,相当于悬空,你给它悬空了吗?

网友:
我见过的切割机都用齿轮+齿条的

网友(点评):
那也是一种结构,但是也有丝杠传动的啊

楼主:
有留余量,现在是因为丝杠太长而引起抖动,很厉害,像跳舞一样,吓人

网友(点评):
你这丝杆不长,我最近做的一台设备,丝杆螺纹部分的长度1800,导程是5的,上银的,完全没问题。楼主Y轴为什么要用两根丝杆,能完全保证同步吗?

网友(点评):
因为龙门跨距有一米五啊,用单丝杆很容易卡的。我这是一个电机带动两根丝杆,同步没问题,只要是丝杠抖动,这很折腾人啊

网友:
一般如果是用在高精度的視覺檢測上面,Y軸我們都會使用線性馬達,不管是平穩度或是Y軸平行度控制上都會比較好一點,個人覺得加大絲缸導程可能沒有甚麼用,如果共振頻率調整不了,您應該從Y軸兩邊的平行度上去著手或調整機構的剛性,小弟淺見僅供參考

网友(点评):
线性马达太贵了,成本高

网友:
个人认为丝杠太长,并且双丝杠驱动 是不是有点小干涉,丝杠螺母 有没有做成浮动的 ?或者丝杠表面粗糙,润滑没做好?丝杠太涩?

网友(点评):
双丝杆单电机驱动可以保证同步,丝杠固定方式是一边固定一边游动,丝杆是轧制丝杠,有点杂音,润滑什么的都做了,但是就是抖动厉害

网友(点评):
丝杠螺母做成浮动的?浮动是什么样的?能介绍下吗?

网友:
楼主,你这是玻璃切割机吧?我在展会上看过切割机,清一色的齿轮,齿条结构,运行稳定,速度快。这么多厂家,我没看到丝杠结构的,而且行程比你这个大一倍,无论是X,Y轴都是。

不敢说丝杠一定不行,但是展会上全部厂家都是用齿轮,齿条结构,总是有原因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也有丝杠传动的。齿轮齿条的话要消除间隙

网友:
这个行程序算小的吧。我设计的行程都3100mm,也没有抖动,但是采用的是单丝杆,双丝杆安装要求更高,导轨的平行度,丝杆的对导轨的平行度,丝杆和丝杆的平行度,环节太多。还得向厂家说明是双丝杆驱动的,订做丝杆。至于丝杆选型,你可以算一下DN值,如果最高转速上不去,可以加大导轨,或增大丝杆。

网友(点评):
目前只能加大丝杠行程了

网友(点评):
请问DN值是什么?

网友(点评):
最大DN值32x3000=69000

网友:
你这Y轴用了两根丝杆?

网友(点评):
是的,一边一根,X轴长度也就是龙门跨度一米五左右

网友:
这个长度的丝杠,直径32有点细了;双丝杠连接的方式一般采用1端固定,一端浮动,二端都固定就会出现这样;另外安装的轴承也有关系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最高转速不够可能性较大,一端浮动的话就更低了。

网友(点评):
轴承换了,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抖动。现在怀疑是丝杠细长比太大了,现在细长比是60了

网友:
长度太长了吧,查下手册看看丝杆的最高容许转速。
最高允许转速和你的安装方式也有关系,是固定-支承吗?

网友(点评):
丝杠是一端固定,一端浮动,Y轴两边都是

网友:
让Winter2000老师帮看看吧

网友(点评):
什么高科技啊?

网友:
有以下几点,丝杆细长比,还有是否可以采用齿轮齿条替换,或是中置丝杆两侧导轨

网友(点评):
好像细长比不能大于1:60

网友:
佩服,做小的是没什么问题,加工精度低的话,行程短跑起来也没啥感觉。这么长的行程要是那个零件没装好或者没加工好,那就麻烦大了,震动那必须的有。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很麻烦现在,那抖动开起来想跳舞,只有把马达速度降下来才稍微好点

网友:
请问LZ,丝杆转速是3000转/每分吗?

网友(点评):
不是啊,现在已经降到了1800RPM了,再升上去丝杠就跳舞了。3000RPM是伺服的额定转速了,跑步了那么高

网友:
细长比60应该不大,安装是否有问题,是否有憋?之前有用过1100长的丝杆用20的,只是转速没这么快

网友(点评):
拆装了好几次,已经调到最顺的状态了,但是速度一提高,丝杠就抖动,

网友:
14M圆弧齿同步带,齿轮估计也可以调出最小间隙吧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8M同步轮带动

网友:
伺服的负载惯量比调高,不知楼主用多大伺服

网友(点评):
调高了,电机IKW

网友:
f18000还嫌慢......

网友(点评):
折合线速度才300mm/s,慢了

网友(点评):
线速度是指丝杠的线速度吗?

网友(点评):
是的 ,丝杠传动线速度

网友:
把丝杠换4040吧,把转速再降一下,电机与丝杠通过同步带连接,同时减速。

网友(点评):
现有基础是改不了,改成4040的话改动的东西很多

网友:
安装THK的图表,1500长32的丝杆,固定-自由,容许转速不到1000,手册上有公式,你再详细计算一下

网友:
1.加大丝杠直径,加大导程。
2.Y轴两侧加导向横梁,横梁上带直线轴承与丝杠螺母连接。
就是成本加大了

网友(点评):
现在导向是用一根20的直线导轨,装在丝杠正下方,两侧加装的话没有空间了

网友:
你两根丝杆是如何保证同步的?

网友:
这种结构可以借鉴贴片机,用于高精度PCB贴装的,楼主的结构我没有找到y轴的导向机构,现在是完全由Y轴的两根丝杠在承受横梁的力,那么由于安装精度、同步性、以及横梁带来的力,会造成丝杠憋住,长期使用会造成丝杠变形。
我觉得对于1.5m的跨距,其实单边驱动足够了,关键横梁在Y轴需要落在两根直线导轨上,由导轨承载和导向,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点评):
还是用直线导轨做导向的,安装在丝杠的正下方,因为是双丝杆,所以不容易憋住,调试时候也没有发现憋住,X轴整个横梁的重量都落在导轨滑块的中心的,承重没问题的,现在主要是丝杠抖动,

网友:
如果不能加大丝杠的直径和导程,你的丝杠长度是不允许工作在的实际的转速的,需要增加随动支撑。

网友(点评):
随动支撑!这个可能是个办法,但是增加支撑的话那只能增加一个丝杠螺母,变成双螺母结构,一个做传动,一个做支撑

网友:
估计是丝杠安装上有一些问题,两丝杠的平行度,丝杠与螺母的间隙一致性,可考虑先试单侧,如单侧没有问题,那就是安装调试的问题,如单侧都有问题,那就是设计上有行不通的问题。

网友(点评):
安装都检查了很多遍了,没发现。设计上可能是导程选小了

网友:
“但是增加支撑的话那只能增加一个丝杠螺母,变成双螺母结构,一个做传动,一个做支撑 ”

不是加装丝杠母,随动支撑在很多大型设备的长丝杠传动轴应用很多的。随动支撑可以左右移动,两个支撑体的距离小于丝杠的长度的一半。支撑体装有超耐磨的滑套,滑套内径与丝杠外径相同。当丝杠母移至左端时,右端的支持体在丝杠中间起到支持作用,当丝杠母到右端时,左边的支持体在丝杠的中间起支持作用。我画个草图楼主看一下吧。

网友(点评):
兄弟,十分感谢,你这种方法不错,应该可以减少抖动。但是光轴的长度也不能太长了,因为空间不够,主要是长度方向,加装了这一套相当于把丝杠有效行程缩短了

网友A:
来回都抖动么?还是只是去时抖动?
可能的原因:丝杠稳定性不够或者丝杠平行度或间隙问题。
我觉得一端丝杠,另一端线性导轨会不会好些。

网友(点评):
来回抖动,运行到左边,右边悬空的丝杆就抖动,运行到右边,左边悬空的丝杠部分就抖动,

网友:
"兄弟,十分感谢,你这种方法不错,应该可以减少抖动。但是光轴的长度也不能太长了,因为空间不够,主要是长度方向,加装了这一套相当于把丝杠有效行程缩短了"

估计楼主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增加随动支撑不会缩短太多的丝杠有效行程,你的丝杠本身就设计的长很多,增加随动支撑因光轴是移动的所以只是光轴两端的支撑体占用丝杠的行程(随着你的龙门梁移动,光轴也是移动的,龙门梁到左端会与随动支撑的左端支撑体挨在一起,右边的支撑体控制丝杠不抖动。。。。。),但一个支撑体的厚度也就40MM,所有只是占用你丝杠行程的80MM,你的丝杠还是有余量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意思我明白的,光轴可移动的,但因为行程一边是原点,原点是死的了,多了40mm,就够不到台面上行程的起点,另外一边才是有多余行程。总之谢谢你。

网友(点评):
说简单点 就是相当于螺母变长了

网友:
必须考虑丝杠的临界转速

网友:
稳定性计算下

网友(点评):
求指点公式啊?

网友(点评):
与滑动螺旋传动公式差不多

网友(点评):
可能是共振了,直接搜滚珠丝杠稳定性校核就搜到了

网友:
看看你的步进电机是不是选型有问题,共振频率。。

网友(点评):
用松下伺服

网友:
Y轴用两齿轮齿条不是更好?

网友:
我在飞的构思不错,也是双丝杠吗?学习中

网友:
1800RPM?
丝杠怎么选的。样本上有公式,你这1500丝杠,一端简支,容许转速2000RPM。还不考虑安装精度。
1800你能调出来已经是极限了。最少要用3618 4020。

直接换3220..不用考虑扭矩,惯量匹配的吗。

网友(点评):
用的是1KW大电机,扭矩惯量没问题,带得动

网友(点评):
扭矩惯量不是带不带的动的问题 是电机能不能控制负载

网友:
你的丝杆用32的直径,太小了。一般来说丝杆长度不超过60倍的直径。如果超过这个值,丝杆会因自重下垂,也会产生明显抖动

网友(点评):
现在也是刚好60倍,有点临界的样子

网友:
一篇好帖子,比一篇论文有价值多了

网友:
估计楼主设计时没进行丝杆允许转速校核,其要求如下:
1,丝杆最高转速不超过临界转速;
2,丝杆最高转速不超过DN值;
其中丝杆最高转速根据公式n=fxdx10000000/(L^2)
由于为固定支撑配置,f取15.1  L取1915 那么 n=1317.6 既本设计中丝杆的极限转速为1317转;
至于DN值:磨制丝杆DN值为70000,轧制丝杆DN值为50000
楼主采用的是轧制丝杆,杆径为32mm,那么根据DN值可得,允许转速为50000/32=1875,
这里楼主要求3000转,已经远远超出了其DN值;
以上两个方面都不符合设计要求,所以楼主应该考虑考虑换丝杆了!

网友(点评):
兄弟算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点评):
这里f未必能取15.1.要看他的丝杠支撑是什么样的形式。

网友:
大家做设计的多,所以想的多是设计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也有很多好的点子让人大开眼界。
我来说一点装配的,不知楼主丝杆轴承安装座与安装螺母之间同心度检测了没有?

补充内容 (2014-6-28 16:32):
做两根量棒,一根装在轴承座上,一根装在安装螺母的座子上,打同心度。后期有需要的话再人工推动螺母,看丝杆转得顺不顺。

网友(点评):
没有用工具检测,也检测不出来。只有调试感觉顺了就行了

网友(点评):
螺母与安装座是有一定间隙可调,同心度是调出来的,以不卡为宜,影响不大。反而是固定座和支撑座还有电机轴这才需要互相打表,检测之间的同心度及与线轨的平行度

网友:
好专业 听不懂 过来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加支撑解决

网友:
随动支撑的方案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教训还不深刻

网友(点评):
教训深刻,一辈子忘不了

网友:
主要就是转速过高,丝杠过细,简而言之刚度问题处理不好,在支撑上想点办法,如增加浮动支撑等!

网友(点评):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把你的计算草稿贴上看看

网友:
两条Y轴的丝杆、导轨安装是否达到水平度、平行度要求?导轨滑块负载是不是在承受范围内?

网友:
其实这个长度不算短的丝杆抖动问题比较明显,32的丝杆问题不大,但是这个丝杆不能做支撑用,支撑要用线轨才可以。你加大丝杆导程也是有效的但是只能较少抖动程度,是没办法消除抖动的。所以你现在需要增加线轨,并且将丝杆导程改为20。这样注意线线轨要双线轨,一条固定一条可调整。也许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点评):
有线轨的,是单线轨,HIWIN 20的重负荷线轨,装在丝杠正下方。丝杠只是传动作用,不能承受径向负荷的。

网友:
你还是做双线轨吧

网友:
我的客户曾经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经过我们技术的建议,最后解决了。你可以具体咨询我们的技术工程师。

网友:
改成用航空钢丝绳牵引,稳定性好,噪音低,成本底。

网友:
需要这方面的技术数据我可以给你,我03年设计的磨刀机就是用钢丝绳牵引,很稳定,后来我用到许多地方都很理想。

网友(点评):
你qq多少啊,可以加你了解一下吗,我qq1044727759.最喜欢学习新东西啊

网友:
跨度太大了,两边很难做到同步,建议用双丝杆或同步带结构...

网友:
这是典型的丝杆太细了,不够粗,运动的时候刚性不足导致的变形,要么加粗丝杆直径,要么降低电机的加速度,要么拼命的降低X轴的重量与重心!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

网友:
长度太长了吧

网友:
两端固定,预紧,试试。
这样可以增强丝杆刚性,减少震动。
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加大导程,从而在低转速下获得高的线速度

网友(点评):
是的 ,现在只能这样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回都抖动么?还是只是去时抖动?
可能的原因:丝杠稳定性不够或者丝杠平行度或间隙问题。
我觉得一端丝 ...

丝杠细了,扭矩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丝杠安装的有问题,你说的双丝杠我可以理解成两侧都是一根丝杠加上一根导轨。这种结构我觉得没有问题,虽然是过定位,但是可以增加刚性。由于你的架子是焊接件丝杠导轨的安装平面很难在一个平面,可能是你丝杆两侧的高度不一样高,导轨不平行或不等高。你用百分表测量后看一下,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点评):
是这种结构没错,是安装在大理石平台上的,平面度5个μ,没问题的,安装都来来回回检查过,应该没问题的了

网友(点评):
丝杆发抖和这些没有关系。

网友(点评):
请问和什么有关系,难道工作频率吗?

网友:
我们厂买的广告雕刻机也是这样的情况,Y轴老是震动。

网友:
不看不知道呢。学习了!

网友:
用同步带就没声音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24-11-15):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