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动水平推拉结构往复运动,除了下面的结构还有哪些?

楼主(2014-06-23):
电机推动一个重物水平往复移动,除了水平涡轮丝杠升降机推动(由于这种结构速度比较慢,不想采用),还有其他比较简单的结构吗?链条传动、齿轮齿条传动这些复杂的就算了,谢谢!

网友A:
最简单无过于卷扬机构了,只不过不能是“推”。

网友B:
舵轮带动杠杆往复运动。 最好你上个图

网友C:
需不需求精度,需求精度可以是丝杆;不需求太容易,卷扬(钢丝绳),行程短可以使凸轮……种种

网友:
火车头的轮子那里,反过来用。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行程有什么要求

网友D:
电动推杆

网友:
不专业,问题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无过于卷扬机构了,只不过不能是“推”。

伏枥大侠,久闻您大名,真的很荣幸,我这个是板式结构,重量1.7t,如图,必须要能推也能拉,还有其他结构吗?只要速度比涡轮丝杠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不需求精度,需求精度可以是丝杆;不需求太容易,卷扬(钢丝绳),行程短可以使凸轮……种种

行程是645mm,丝杆速度太慢,卷扬机不能推只能拉,还有其他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轮带动杠杆往复运动。 最好你上个图

如图所示,行程645mm,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程是645mm,丝杆速度太慢,卷扬机不能推只能拉,还有其他建议吗?

您好,电机是旋转运动,你需求结构简单,卷扬是最简单实际的结构,拉、推只是绕线方式问题,你更可以在被控制件移动路径上加限制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推杆

结构1.7t重,645mm的行程,电动推杆的行程和推力不够大,且这个结构本身比较长,不太好安装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B:
看这样结构电动推杆肯定不行,舵轮也满足不了行程满负载往复,再说也没又安装空间。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到同步性,不然就是往复也是摩擦力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样结构电动推杆肯定不行,舵轮也满足不了行程满负载往复,再说也没又安装空间。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到同步 ...

要考虑同步性吗?我只在板的正中利用电机带动一个推拉机构进行推拉,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同步?

网友:
虽然是往复但是如果结构安装和两边位置不平衡的话就是出现摩擦阻力。

网友B:
两根齿条和两个链轮安装两面,用光轴链接两个齿轮外加驱动基本就解决你所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根齿条和两个链轮安装两面,用光轴链接两个齿轮外加驱动基本就解决你所有问题了

您的意思是齿轮和电机不动,通过齿条的往复运动带动抽拉板动吗?这个力能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伏枥大侠,久闻您大名,真的很荣幸,我这个是板式结构,重量1.7t,如图,必须要能推也能拉,还有其他结构 ...

我也想知道还有甚么更简单的办法。
不过,简单的结构制作起来并不等于一定容易和成本低。
很想知道楼主不考虑链轮链条和齿轮齿条的理由。

网友:
齿条不动,齿轮和减速电机固定滑台往复。

网友:
可用凸轮机构,电机不改转向

网友:
用电动推杆吧

网友:
不同步的话容易卡死

网友:
其实你这个装置可以用伏枥大侠的建议,这个最省成本,安装空间也不大,如同电梯性质只是多了个回路,你这个用蜗杆运动向前用力在后面,用钢丝拉用力在前面

网友:
上个简图看看。对这些不太熟悉哎。来学习

网友:
没有其他条件吗?速度有什么要求,是匀速的吗?往复运动是不停的,还是到两端的时候停一段时间的?

其实用齿轮齿条蛮简单的

网友E:
凹槽里扔点钢珠用手推拉。

楼主(2014-08-26):
引用 网友E:
凹槽里扔点钢珠用手推拉。

您说的这种方法,目前有没有什么结构用过,很想知道

网友F:
重物太重,丝杆之类的肯定是无法用。。目前接触拉重物的 卷扬机构很常见。两头如果都用卷扬机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物太重,丝杆之类的肯定是无法用。。目前接触拉重物的 卷扬机构很常见。两头如果都用卷扬机构呢?

这个物体大概3吨左右,不算很重,螺杆结构应该还是可以带动的吧?卷扬机这里不太适合

网友(2015-03-13):
直线运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