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浮球的加工,这个想法行得通吗?

楼主(2014-06-23):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磁浮球,球体的半径70mm,壁厚0.6mm,材料有多种,看使用环境有304和316L的,焊接翻边均为2mm.我的工作常用到这个东西,因为规格特殊,量又不多,搞到现在都没人爱卖给我了.

    想自己做一套简易的类似冲模的模具,用千斤顶或者压力机能不能压出合格的浮球的半球,  这个想法行得通吗?  如果有可能,压力得多大才能做到?

    焊接现在不成问题,已经有现成的焊接工装和技术.

   机械小白,诚心请教,谢谢!

网友A:
之前做了一个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了一个类似的

方案行得通吗?出来的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点评):
肯定行得通的,但要做2套模,花费也不少,最后必须要上1吨以上的压力机。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肯定.当然是上下分模,而且可能凸模还得做两个,不然中间孔不好贯通,也不好翻边

网友B:
如果是我来做,我会旋压后焊接

网友(点评):
俺也选择旋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来做,我会旋压后焊接

旋压当然更好!可我手里的浮球表面可以看到明显的冲压痕迹,所以我也就想到了冲压。
我现成的工具有普车,用普车来旋压怕不行吧,尾顶顶不住的。

网友:
旋压机

网友(点评):
这办法当然做出来好,可是用的量不大,私人做事也不能为这个东西投入太多新买一台旋压机,实际情况就这么窘迫

网友:
做个方形的。。。。

网友(点评):
成品模具应该是外方内圆的,好定位。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普车来旋压可以的

网友(点评):
谢谢!如果利用普车可以旋压的话那当然更好,只做一件凸模就行。我记住你的话,先做凸模在普车上旋压试试。

网友:
普车旋压有可能性。要试

网友:
0.6车床貌似不成  要4公斤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