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硬度HBd是什么硬度,如何换算?

楼主(2014-06-23):
求助内容如标题,哪位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是布氏硬度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这种和HRC怎么换算的?例如材料标的是HBd 3.9-4.5,换算成HRC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这种和HRC怎么换算的?例如材料标的是HBd 3.9-4.5,换算成HRC应该是多少?

硬度換算表

HV

HRC

HBS

HV

HRC

HBS

HV

HRC

HBS

940

68

560

53

300

29.8

284

920

67.5

550

52.3

505

295

29.2

280

900

67

540

51.7

496

290

28.5

275

880

66.4

530

51.1

488

285

27.8

270

860

65.9

520

50.5

480

280

27.1

265

840

65.3

510

49.8

473

275

26.4

261

820

64.7

500

49.1

465

270

25.6

256

800

64

490

48.4

456

265

24.8

252

780

63.3

480

47.7

448

260

24

247

760

62.5

470

46.9

441

255

23.1

243

740

61.8

460

46.1

433

250

22.2

238

720

61

450

45.3

425

245

21.3

233

700

60.1

440

44.5

415

240

20.3

228

690

59.7

430

43.6

405

230

18

680

59.2

420

42.7

397

220

15.7

670

58.8

410

41.8

388

210

13.4

660

58.3

400

40.8

379

200

11

650

57.8

390

39.8

369

190

8.5

640

57.3

380

38.8

360

180

6

630

56.8

370

37.7

350

170

3

620

56.3

360

36.6

341

160

0

610

55.7

350

35.5

331

600

55.2

340

34.4

322

590

54.7

330

33.3

313

580

54.1

320

32.2

303

570

53.6

310

31

294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种标注法的

网友:
估计是很老的标准早淘汰了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你发的这个硬度换算里面没有HB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