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削不锈钢316材料内螺纹,求方法

楼主(2014-06-23):
数控车床车削  G3/4内螺纹,图纸要求螺纹深度是20MM。用的是6136的数控车床,。16的刀杆,刀杆伸出刀架25MM,没有太大振刀。车削一个坏一个刀头。都是磨损掉的,此数控刀片前几天车削304不锈钢效果不错,至少可以车削40到50个才会磨损到换刀的程度。

可是今天车削316不锈钢车一个就坏一个刀尖转速300S到800S都试过,每次吃刀量都是控制在0.1MM刀0.3MM之间!,基本上可以断定是刀具材料的问题。,故求解哪一种材料的数控内螺纹刀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过实践经验的。好用的!望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们基本上天天做316螺纹。进刀量过大。转速350。我们正常一个班左右才坏一个角。

楼主:
刀具材料是什么,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给一下吗?我想电话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  这东西  你去问问你们的供应商啊   有专门加工不锈钢的刀片   参数都很详细的

网友A:
我们也是   M24的内螺纹,用的依斯卡的刀片    也车不了几个    是转速不对  还是进刀量不对?转速450  进刀15丝

网友:
      螺纹加工尤其是内螺纹加工的几个重点:

      1.刀尖中心高度。
      中心高度不正确,刀具的前角后角就不正确。

      2.冷却。
      不锈钢内螺纹冷却尤为重要。

      3.进刀方式。
      应该采用切深逐步递减的进刀方式,因为最后一两刀可以算是成型刀加工了。所以最后一两刀基本是单边小于0.1的切深。这个可以从正规的刀具样本上查找。

      4.切削速。
      因为刀杆刚性以及冷却的关系,内螺纹要比外螺纹的切削速度低。

      5.刀杆及悬伸。
      刀杆尽可能粗,悬伸尽可能短。

网友:
316的没怎么车过不过304的基本天天车,瓦格斯vtx刀片,一般100个左右才需要换刀头,工况好的话能车刀160个左右。主要考虑的是排屑。

网友B:
为啥不用手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手磨刀?

要求不高的能用手磨刀,要求高的不行的,我用手磨刀加工npt1/4的,磨一次到最多的时候加工了480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是   M24的内螺纹,用的依斯卡的刀片    也车不了几个    是转速不对  还是进刀量不对?转速450  进刀 ...

要不试试瓦格斯的刀片,我们车削R1/2的外螺纹,一个角能车150到200件左右,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点评):
外螺纹跟内螺纹刀具寿命不好比的。

网友:
你说的问题我也同样有过,具体方法联系我。

网友:
这个帖问得太好了
我现在 下面就在返工304的G3/4内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试试瓦格斯的刀片,我们车削R1/2的外螺纹,一个角能车150到200件左右,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你可以买一盒瓦格斯的刀片试一试 ,不是很贵,58一片

网友:
试试用G76加工,我车不锈钢螺纹一般都用G76能提升30%刀片寿命。

网友:
一件都搞不了?先看看冷却,安装,排屑吧,然后看刀具材料和三要素

网友D:
瓦戈斯 螺纹刀片

转数 1300

g92 车螺纹时   前面吃刀 0.2   最后三刀的 0.1

切削液 对准   中心高对准   3/4的内螺纹 眼小 注意排销

每个刀尖 100件 没问题

干过三年的不锈钢铸件(304 316)  各种螺纹  听俺的 绝对没错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问题

网友:
装夹悬臂是不是过大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瓦戈斯 螺纹刀片

转数 1300

3/4的就喊小,那我1/8的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