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去面试,遇到一个问题,请大侠指教(没从事过气压)

楼主(2014-06-23):
关于自动化方面的,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最简单的气动装置。
找到任何一种机械手册的气动液压部分,楼主先读一读。
看看自己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画个气路图,不满意可以再上来讨论。

网友:
接气路是挺简单的,但是那些符号如果你没记住的话还是画不出来的,很多型录上都有符号的说明的

网友:
你会了就简单,不会就难了。这个题教科书上有类似的回路。

网友B:
没特殊要求的话,比较简单!

网友:
就一个气缸,没有特殊要求,应该很简单的,自己看看书本了解下,应该很快就会了

网友C:
从阀门的通路来理解就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直接用一个气动电磁换向阀就可以了,双手压下气动按钮用电路实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用电路当然简单了,现在考校的是纯气动场合气路设计。

网友(点评):
双手操作为了安全,特别是冲压行业,避免误操作导致工伤。

网友(点评):
两按钮串联就行了,这成本也太高了吧

网友:
操作过   打压  测泄漏值用的   但是原理不明

网友:
用一个手动2位5通控制阀即可。

网友:
没有学好.

网友D: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控制
你们是什么公司,竟然考这个题目

网友:
看一下相应的书籍就可以了,设计气路简单,比液压容易

网友:
关键是要熟悉元件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好几种方法可以控制
你们是什么公司,竟然考这个题目

莱因自动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气动装置。
找到任何一种机械手册的气动液压部分,楼主先读一读。
看看自己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一直不明白三角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图下端是2位5通阀,有5个接口。,上面两个通气缸两端,下面3个,中间通压缩空气:两边两个用三角符号表示放空,即直接通大气。具体使用时一般拧上黄铜烧结成的多孔消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特殊要求的话,比较简单!

能否画一个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阀门的通路来理解就可以实现:

可以说下详细说下原理吗,看不懂

网友(点评):
每个组件的功能知道吧?请参考气压工程学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阀门的通路来理解就可以实现:

专业

网友(2014-08-05):
很简单的回路啊

网友:
找个卖气缸或电磁阀的书,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咱社区里面大侠们好多

网友:
我也木有学好 会接 不会画

网友(2016-06-06):
我做过一个这样的气压结构,用两个手柄式的手动阀带弹簧复位,用两个五位三通气动阀,不需要用电的,纯气动就实现功能了。

网友:
仅供大家参考,讨论。。。。。。。。。。。

网友E:
5通阀要使用中位保压的,防止断气后气缸下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通阀要使用中位保压的,防止断气后气缸下落

中位保压?你指的是三位五通中封式双头电磁阀吧?如果是指的这个,那就不划算咯,防落应用亚德克新出的那款气控单向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位保压?你指的是三位五通中封式双头电磁阀吧?如果是指的这个,那就不划算咯,防落应用亚德克新出的那 ...

受教

网友(2016-08-21):
一张白纸,面试估计要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明白三角号是什么意思

中间1V2 那个是什么阀,求解释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C:
从阀门的通路来理解就可以实现:

有时看到几十年前的老机器,真佩服设计者,没有计算机辅助、几乎没有什么电气,几乎纯机械,太牛逼了

网友:
加电磁阀啊,俩按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