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SMC电磁阀的真假

楼主(2014-06-24):
市场假货太多,请教大大如何识别电磁阀发真假。

网友:
从SMC每个省会城市的营业所购买就不会有假货

网友(点评):
周期较长,还有点小贵,老板不乐意了

网友(点评):
市场上基本是假货

网友:
SMC分:日本原产、日本组装、海外原产、海外组装、大陆原产、大陆组装
除此之外,高仿SMC、仿SMC、假货到处都有,花点钱能够买到真的,便宜的一般没有正品。

网友(点评):
供应商给的价钱就是比SMC营业所便宜一些,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点评):
营业所保证品质,但价格略高,因为客户采购部稳定。下级代理定期拿货,有优惠的折扣,价格好一些,但有一些代理为了赚钱,掺着买就防不胜防。

网友:
什么型号的发来给我

网友(点评):
SY5120-5LZD-01 SY5420-5LZD-01

网友(点评):
3000、5000、7000是重灾区,小心为上。

网友:
看价格一般就知道 真假了,去smc官网咨询,肯定能买到真货了。

网友(点评):
老板嫌贵的

网友(点评):
还没明白老板的意思啊?买个假的,看着像的。

网友:
我们前段时间找外面啥都卖的,买了一些smc的元件
一个气缸直接告诉我是贴牌的,电磁阀那几个看上去都不像正品,调试时果然有两个线圈不能得电
捣鼓了几下,能得电了,点动按钮时灵时不灵。最郁闷的是那个贴牌的气缸焊接其他部件时,焊渣掉上面了
烧了一个孔。虽然是因为防护没做到位造成的,但是一点点焊渣都能烧穿,这缸壁也有点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