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1mm的不锈钢管做外螺纹用什么设备,急,请教

楼主(2014-06-24):
外径87mm,壁厚1mm的304不锈钢管,做外螺纹,要求螺纹凸出部分宽度为:2.5mm,螺纹槽宽为:1mm,螺纹深度为1mm,请问用什么设备可以做。

补充内容 (2014-6-24 13:17):
螺纹外径在89-90MM

补充内容 (2014-6-25 08:27):
图在19楼

网友A:
三轴滚丝机 估计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滚丝机 估计能做。

能推荐几家好点的厂家吗?这2天问了几家滚丝机厂,都说设备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点评):
壁厚太薄,料径太大,确实不大好做。工艺上确实不大好做。具体厂家我也不知道,我们厂只有两轴的滚丝机,不适合做薄臂管螺纹。

网友B:
上图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纸吧!

来了

网友:
这个需要先对管子头挤粗,然后穿芯棒滚压

网友(点评):
如何把管子头挤粗

网友(点评):
问的好,这个要看你的批量了,还有管子的总长

网友(点评):
太。。。,无法言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纸吧!

图纸来了

网友(点评):
唉,很多人都不愿意帮你还下载附件扣分的,直接贴图片就是了,别整这么复杂

网友:
同意6楼方法,

网友:
汗  专门来考师傅的

网友C:
滚压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滚压机能做,能否推荐下

网友(点评):
旋压也可,薄壁或卷制钢管常用的方法。滚压和旋压均可!

网友:
车床滚一下可能都没问题,没实际干过,只供参考!

网友D:
旋压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压螺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滚压

可以联系滚压设备厂家。如老辈用的白炽灯、灯口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滚压设备厂家。如老辈用的白炽灯、灯口等。

也可用旋压

网友:
戴南不锈钢管,不锈钢型钢,不锈钢丝及各种不锈钢加工厂部电话15062999845 , 厂部地址:江苏省兴化市张郭镇港南工业集中

网友:
建议用厚管子加芯棒车至要求尺寸。

网友(点评):
比较俗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滚压设备厂家。如老辈用的白炽灯、灯口等。

请问有好点的设备厂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联系滚压设备厂家。如老辈用的白炽灯、灯口等。

这是图纸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点评):
追丑也是一种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