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有黑色的固体胶状物,用超声波清洗机无法清洗干净

楼主(2014-06-24):
机加工的零件,淬火+回火后内孔有黑色的固体胶状物,用超声波清洗机无法清洗干净.有没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求经验分享一下,或有人知道用什么药水能溶解此胶状物,而不伤到零件.零件材质为高碳钢.

网友:
油类物质高温变成沥青状物质了可能。

网友(点评):
有办法去掉吗?最好是化学方法.

网友:
零件表处理前有碱洗工序,油脂类都可以洗掉。

网友(点评):
热处理前有清洗的.淬火后很脏,回火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四氯化碳浸泡看看,不能加热,有毒,通风干燥

网友(点评):
平常用会不会中毒?

网友(2018-11-16):
清洗首先要考虑脏污的成分,胡乱一通搞是不行的,同样有机脏污清洗的难易天壤之别,容易的洗洁精就能搞掉,难溶的就要选用更强的了,以前用卤代烃,这玩意有毒,或者甲苯,毒性低点是致癌物,用丙酮相对好点,用异丙醇或者酒精之类的醇就更无毒无害了,如果是脏污加热固化了那就更难搞了,用溶剂泡一晚上再看吧,马路上的陈年口香糖我想很难洗的,就是这个理,所有方法用过都没用的话估计只能考虑喷砂了,只要允许喷砂,基本就没有喷不干净的,插个广告,我们专业做超声波自动清洗机,针对汽车配件、精密机加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