胚件烧结前后密度问题,如图,请教

楼主(2014-06-24):
各位高手:
                 目前小弟在压制PTFE产品时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1、我公司自制的胚件在烧结前后的密度是:烧结前小于烧结后(见第2张图);
                  2、我们德国公司提供的胚件烧结前后的密度的信息是:烧结前大于烧结后
                 我检查了公司制作的胚件,密度均是烧结前小于烧结后,与德国公司提供的信息部不一样;
                 由于小弟是半路出家,一直均是按照德国公司提供的工艺方法制作,对这方面并没有多少经验;
                 现在领导要求调查自制胚件密度烧结前小于烧结后的原因;因此在这里向高手请教一下:
                    压制和烧结工艺中那些因素对胚件的密度有影响。
           另:
                  我公司压制粉末为:PTFE粉末 60% + 铜粉 40%,压制压力:500 KG/mm^2,,烧结是:365℃。

网友:
真漂亮啊,用来做滑动轴承还是密封件?

网友A:
什么条件下烧结?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下烧结?真空?

不是真空,是在烘箱里面烘烤,使用热对流。

网友:
楼主说说材料的用途吧  这个东西是干啥的

网友:
就是粉末冶金,还要说的那么神秘

网友:
根据压制方向,上面的密度最大,下面的密度最小。

网友(点评):
你看我的第二张图,从上到下最大只有0.02的差值,我以为这个差值是测量误差;

网友:
坯料压制和烧结方式对密度的影响会很大的。

网友:
可以测试一下烧结前后的尺寸变化,如果膨胀量较大的话,密度可能会下降。烧结密度问题与原材料成分波动,压制方式(单向压制或者双向摩擦压制),烧结参数等都有关系

网友(2014-11-25):
看看体积尺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