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钢丝绳卷筒,请问这样的减速机器输出端结构有什么弊端?

楼主(2014-06-24):
小弟做的钢丝绳卷筒
请问使用这样的减速机器输出端结构有什么弊端
目前小弟想到的弊端有两点:
1,法兰会受到来自钢丝绳的力施加的力   法兰本身强度是否足够   这个减速机选型里面没有此参数
2,卷筒和减速机组装的时候问题到不是很大     但如果卷筒  或者 减速机机体损坏需要更换的话   势必会很麻烦  卷筒也需要拆掉  而且属于高空作业  增加维修难度
此结构的修点是,结构简单紧凑。如果不用法兰的话  需要增加扭矩臂   左侧需要增加轴承支撑
以上是小弟的分析   还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通常的做法是减速机直接驱动卷筒,卷筒轴只受弯矩不受转矩。而且你这个图给人的感觉非常不专业。呵呵。。。我就是随便说说,混点积分。

网友:
减速器轴应该受不了那么大的径向力

网友:
左侧增加轴承,然后减速机采用空心轴的,容易装拆。

网友:
工程力学 软件分析下 受力情况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能否加个联轴器?
楼主的产品我是外行

网友:
其实,讨论机械问题,2D图远胜于3D图,你这个3D图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几乎无法讨论。
从图上看,减速器和转筒轴是直连的,这个在装配时问题会非常多,而且很难保证运转的正常。最好中间用一个弹性联轴器。不然,那些联轴器厂全都关门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 请问装配的时候问题非常多 指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没必要加联轴器 轴不会“憋劲”的 钢丝绳的另一端是动滑轮结构 设置有防过载装置 此处没必要再增加保护

网友(点评):
减速器的输出轴与安装面的垂直度,卷筒轴与安装面的垂直度,都很难做到100%垂直的,如果不用联轴器,减速器和卷筒轴上的轴承寿命就会大打折扣,安装也非常不方便,这些地方的配合都比较紧,装配非常费劲的。

网友(点评):
轴承是外球面的

网友:
法兰强度的大小要看你选的品牌了,对于选带法兰盘的还是不带法兰盘的,都无法避免损坏后进行高空作业拆卸维修,是否容易拆卸主要是插入轴的公差大小是否合理,我们公司用的都是不带法兰盘的,做个减速机连杆与箱体固定,平时拆卸很容易拔出来

网友:
还是需要联轴器的,启动、制动冲击很大,另外长轴的加工、热处理、装配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
楼主的电机输出轴是非标自制的吗?要考虑好加工、热处理、装配等情况。扭力分析过没有?

网友: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额,RV减速机好多就是让直连,你整个设备的基准就参考动力轴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是门吊小车上的卷筒吧?没见过这种卷筒机构的方式,小吨位还凑合 ,不过维护就麻烦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电机单独做支架安装,中间再加个联轴器连接卷筒

网友:
1. 法兰连接应该没问题,楼主注意法兰连接右方有一个凸台,那凸台与孔是有公差配合的。
2. 楼主这三维是不是别人的,那根轴和电机不是一体的,拆装方面不存在太多问题。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能否加个联轴器?

网友:
看不懂,感觉这东西想做的好用还挺难的

网友(2022-08-29):
直接连接是可以的,电机采用电磁制动的,解决卷扬机刹车问题,但建议你把减速机单独做个支座,不要让电机法兰和卷筒法兰相连接,为防止过载,可设置一个力矩法兰盘与电机连接增设拉压传感器。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行吊这个东西?钢丝绳卷筒和行吊上的电机+钢丝绳差不多一个道理。你这个设计每卷一圈,如果你不加个定位圈,钢丝绳就会松散掉,所定加个定位圈来跟进走;这个设计没有联轴器,等你拆或装时就知道多费力了

网友(2023-03-25):
您好,我这边是东莞卓蓝的厂家,您可以查下这个公司,有需求可以和我联系,交个普也可以的哦,相互探讨,我的微信19526168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