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渣机图纸 SRM-Ⅲ-6-5

楼主(2014-06-24):
冷渣机图纸 SRM-Ⅲ-6-5
型号项目        SRM-Ⅲ-6-5
冷渣量         0-6t/h
入 料 粒 度         ≤20mm
物料入口温度         ≤1000℃
物料出口温度        100±20℃
冷却水量         ≥24t/h
冷却水水压        ≤0.6MPa
设计压力        0.65MPa
进出料口中心距        5000mm
电 机 功 率        4Kw
额定转速        4r/min
冷渣机调速范围        1-5r/min
旋转方向        顺时针(电机尾部方向)
满载重力载荷        8500Kg

网友:
渣是什么渣,豆腐渣,哈哈

网友:
结构有点像水泥磨,是污水池的清淤设备吗

网友:
渣是什么渣

网友(2014-11-10):
这是冷却刚出锅炉煤渣用的,准确的叫法是滚筒冷渣机。就是看这个图纸,渣直接在滚筒内部走,冷却水只分布在筒体表面,貌似冷却效果不太好吧

网友(2014-12-20):
也就是回转冷却机

网友:
不知是多大的

网友(2020-03-23):
冷却炉渣

网友:
锅炉冷渣机,冷却燃烧完的煤炭渣

网友(2020-09-21):
网站的下载页面有bug,点下载就扣分,不管你下不下,刷新一下还要扣,太坑

网友(2020-10-29):
没有成品粒度,湿度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