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关于workbench的一个轧制分析

楼主(2014-06-24):
各位大神    小弟是个刚接触ansys的新手   导师上来就给了任务   琢磨的头都大了    做出来的还是有错误   第一次在论坛求助   不知道把这些图贴上来会不会挑出毛病   目前想达到的效果就是有运动仿真   有变形   边界条件我设定的是轧辊不懂  轧板有一个速度  接触设置的摩擦接触    求各位大神支招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 说的在详细点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

那应该怎么设置呢  求指导  会不会改成静力学分析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说的在详细点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啊  觉得这个运动也不是很复杂就按照我的想法设定了边界条件:就是轧辊固定不动,给轧板一个速度,一个方向,然后接触的面设置的有摩擦,随便给了一个摩擦系数,然后设定的轧辊是刚体,轧板是柔体然后运算就出错,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概括我的步骤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啊  觉得这个运动也不是很复杂就按照我的想法设定了边界条件:就是轧辊固定不动,给轧 ...

你现在是要分析轧辊变形还是什么啊,我觉得应该先估算出所受摩擦力 然后固定两端,施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要分析轧辊变形还是什么啊,我觉得应该先估算出所受摩擦力 然后固定两端,施加力

我想要分析轧板的变形,所以我就是把轧辊设定为刚体,然后轧辊固定不动,给轧板一个速度,没施加力,我再研究研究怎么施加力吧,谢谢

网友:
先用静力分析看看
1,设定材料属性,用双线性模型就够了
2,模型划分,轧辊,可以粗点, 板材细点
3,初始模型物理接触,后期通过载荷步控制,相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