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元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24):
比如一个长V块限制4个自由度(两个移动 两个转动) 再加一个短V块 (短V块单独作用限制2个移动)的话 就又限制住了一个移动和一个转动。 那么题目问 某某定位元件限制哪些自由度 该怎么答 是看单独限制 还是组合限制  要是按组合限制的话 那么回答的顺序不一样 其结果也不一样  比如 先答 短v块 限制了两个移动  再答长V块限制了一个移动 三个转动  。或是先答长v限制了两个移动 两个转动 短V块限制个一个移动和一个转动。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请加上标点。

网友(2014-07-26):
定位元件限制限制了X、Y、Z轴移动自由度和Y、Z轴旋转自由度。也就是限制了零件的5个自由度。零件还有1个自由度,即能绕定位部分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