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铰接图中的三个钢板和销轴同轴度?请教

楼主(2014-06-24):
第一个图为铰接图,第二个图为上下钢板的图,加工的时候如何能保证上下钢板图的两个孔同轴度在0.03以内,如何保证铰接图中的三个钢板和销轴同轴度问题。

网友:
焊后镗孔

网友:
图2中的零件在2孔中间垫软材料一次加工2孔  至于第三个孔的同轴度钳工装配吧

网友:
一定是焊后加工,不过是镗,是钻,要看件大小,这个铰链接精度没必要搞那么高,貌似你的圆边部分有点窄

网友A:
第一个装配问题,孔做上差,轴下差,装配。
第二个简单点焊接后线切割问题不大 3丝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装配问题,孔做上差,轴下差,装配。
第二个简单点焊接后线切割问题不大 3丝同轴度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