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气缸?

楼主(2014-06-24):
挺像亚德客的SDAW系列的,但是图片上的气缸是单边复动的?

楼主:
注意看气管接线,请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
四个气管像是双行程气管
不过他有是一个电磁阀控制的,不同为什么要这样用

网友:
会不会是增压气缸,咋又是做水箱的。

网友:
薄型串联增力。

网友(点评):
姜还是老的辣,正确

网友:
这是串联增压缸
中国气动 济南华能

网友:
涨知识了,还以为是亚德客的双行程气缸了。

网友:
加力的,双活塞缸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压片机吗?汽车散热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压片机吗?汽车散热器?

呵呵,看来你也是做这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看来你也是做这行的。

不是做这行的,做过类似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压片机吗?汽车散热器?

对的,要设计个四芯散热器的装配机,还有挺多问题没搞清楚,好比那梳齿机构,到底里面是什么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做这行的,做过类似的设备

我也是做这类客户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要设计个四芯散热器的装配机,还有挺多问题没搞清楚,好比那梳齿机构,到底里面是什么机构?

有样机慢慢研究好了,你是哪里的,需要电气协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