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 铣 底面 ,粗糙度困扰

楼主(2014-06-24):
工件材质:铸造铝合金
刀具参数:D20mm   3刃,端铣刀,硬质合金
图纸要求:Ra0.8-1.6
现在底面做出来的粗糙度:Ra0.3-0.6,客户要0.8-1.6的粗糙度。
实验下来切削参数调整对粗糙度影响不大,个人认为和刀具的角度有关系,后角加大一点会不会好点,或者还有其他的办法?或者有没有专用刀具,PS 产品大批量生产。

网友:
你现在不是完全满足要求了嘛,,还有什么好困扰的呢?

网友:
用修光刃刀片

养猪东篱下 -1 不仔细看楼主的问题。

网友:
楼主嫌加工出来的工件粗糙度低????

楼主:
做出来Ra0.3-0.6,客户要0.8-1.6的粗糙度,产品粗糙度值太小了,他们不接收。不知各位可有遇到过。

网友(点评):
加快走刀。

网友(点评):
你问过客户没有,这个面是用来装配什么的?图纸一般标Ra1.6,那么你已满足要求;如果图纸确实标的是Ra0.8-1.6,那你就增大进给;如果客户纯粹是找茬,就是在暗示你,下班后应该带他们去喝酒唱歌了。。。

网友(点评):
这个部位应该有密封要求,要放密封圈之类的,所以粗糙度不能太低。不过这个应该好加工。

网友:
可以考虑用专用铝合金铣刀     光洁度没问题

网友:
碟形角加大就好了

网友:
最笨的方法,刀反转用粗一点的砂纸,把刀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Ra0.3-0.6,客户要0.8-1.6的粗糙度,产品粗糙度值太小了,他们不接收。不知各位可有遇到过。

不至于吧?不是越低越好么?

网友(2014-07-25):
这么高达不到

网友(2014-10-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真的挺难,不知道你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端铣刀,用底刃能铣削得这么光?

网友:
增加进给或降低转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定制铣刀    采用修光刃

网友:
使用单刃铣刀,增大每齿吃刀量

网友:
减掉一个切削齿,使用2齿的端面铣刀,保证其他参数(转速、走刀量)不变,粗糙度应满足要求。

网友:
铝合金的话没问题能帮你搞定,可以做到很光滑的表面。6 y1 a$ L  F. E8 l  E
但是刀具得用日本这边的。最近有个厂家来推销,效果非常棒

网友:
走刀加大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