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构,谁见到过呢

楼主(2014-06-24):
主要机构为机器人打磨,打磨动力应该是电主轴,但需要电主轴能360度的有一定的浮动功能,以便当打磨面有凸起时不至于损坏打磨刀具。

网友A:
加个受力传感器

网友(点评):
兄弟能详细说说这个受力传感器该怎么装吗?

网友:
ATI浮动打磨工具,有成品买,

网友:
磨头应该有弹簧浮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受力传感器

类似于  焊接中使用的接触式跟踪器的传感器    微调采用与传感器相连自动调整的十字滑台

网友:
各楼上的综合!

网友(2017-04-05):
我们有这样的浮动气动高速主轴产品,主要应用中机器人打磨功能方面。如果有需要可以联系:LY9515@126.COM 。这个结构是主轴内部存在的,可以360度方向浮动5度左右。

网友:
没有找到内部结构,不过有使用砂带打磨的

网友(2023-09-12):
加弹性校正

网友:
加个液压缓冲器,网上有卖

网友:
见识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