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子校直

楼主(2014-06-24):
钢号:45;规格:55×2.5-600;内径50.01-50.12。
调质后管子有弯曲,最大弯曲程度中间8mm,请教有什么方法校直。
我的想法:由于管子内径精度较高,做一芯轴压入管子,用三轧辊校直,由于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只是想法。

网友:
批量大的话用矫直机。

网友(点评):
300根/日,视频看过,不知道实际能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网友:
中间8mm有点大哇

网友:
大侠,传统的机械校直好像很难保证中间弯曲段校完之后内径尺寸没有变化,这个大侠能接受吗。传统机械式三轧辊校直机,我读书的时候用过,它的精度并不高。

网友:
铝件的校直机做个两台,你这个不知道精度要求如何,也许可以参考建筑钢筋的校直

网友:
手动压机,架表

发动机凸轮轴用过这种校直法

网友:
三辊式 搞不出你那精度,要多辊。
不相信的话,你去卖建材的地方,用三辊圈圆机试试。

网友:
没有给出校直后直线度要求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P1040344.JPG。改变与管子的接触长度,粗拉一次,半精拉一次。最后上长芯轴,内外同时施力,得另想办法了。只是一个想法,不知道操作性如何

网友(点评):
大意为,比55大点的套和一个浮动的芯轴配合,另施力把管子拉出。

网友(点评):
这是个好办法,我这多的就是油泵站,液压缸买个旧货,废品时常能收到。

网友:
2.5MM的壁厚,600长,校直这个精度也保证不了。目测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点评):
我做的零件长2.5,内外加工,单边余量0.3,校直目的好送料。

网友(点评):
噢。不过,这之前干嘛还调质,这个规格的结构管出厂应该就是调质状态啊。

网友:
做一根心轴。然后在普通车床上校直。 试试?

网友(点评):
是啊,以前类似的都是这样处理的,只是那些情况加工余量较大,壁厚也厚一些。所以建议试试。

网友:
是啊,以前类似的都是这样处理的,只是那些情况加工余量较大,壁厚也厚一些。所以建议试试。

网友:
曾经厂里一把氧焊枪就把直径100到150长1.2到1.4米的空心轴较到跳动0.3以内。主要是焊接轴精加工完了,又变形超差了,又不能再加工。只好用土办法。当然可能用在这里不合适,只是提供另一种工艺思路。
正常调质热处理变形的轴,由热处理厂家负责较直的。45#钢调个质都能变形8mm,肯定不正常的。我所见到的,调质的轴变形超过1mm,热处理厂就有专门的人来较轴,较到0.5以内不难。你的变形那么大,说明热处理工艺很有问题。不是调质的硬度高了,就是进炉放置方式不对。长轴是需要吊挂的,因为零件入炉的放置问题弯了就是热处理的问题。很多热处理厂标谤调质变形可以控制在0.3以内。

网友:
矫直机,原来我在国企的时候接触过,而且维修过该设备。不过时间太久了,(1994-2002),而且那时候太年轻,根本不懂得注意细节,所以,现在也只能大致说说了。
那时候那台矫直机,主要是矫直棒料用,5辊的(矫直精度肯定会比3辊的高),二级减速器,5轴输出,两端都是十字万向联轴器连接。估计那玩意能满足楼主需要。只是离开多年了,不知道那机器还在用没(平时使用率超低的一个机器)。如果楼主需要,我或许可以帮你问问。

网友:
前几天在上海浦东参观国际纺织机械博览会,看到一台新型全自动调直机,国外生产的,专门用来调直长轴类另件,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全部由电脑控制,机器自动完成,据参展方人员说,两米以内的长轴,经它调直后,直线度能控制在0.05mm内,非常感叹外国的技术能力。这台机器一定能满足你的产品的要求。

网友A:
唉!
哪里需要诸位说的这样麻烦。
做两个闷头在钢管两头,在车床上一夹一顶。
刀架上装个铁块,铁块前端平面边缘上下超出车床中心高至少10毫米。铁块对准钢管最大弯曲处,平面上涂点润滑脂。
慢车,钢管旋转时铁块抵住钢管,从断续接触慢慢进给中拖板到连续接触。
换档适当增加转速,继续稍稍进给中拖板,持续一段时间后退回到钢管在直线状态下的位置,继续回转若干时候。
退开中拖板,看看钢管矫直情况,满意可取下;不满意继续矫正。

网友(点评):
下午试,谢谢!要的就是简单易行。

网友(点评):
又学到了。

网友(点评):
还是老师傅有经验

网友(点评):
校直完,车床报废了,车床不是你的不心痛,哈

网友(点评):
55外径、壁厚2.5的600毫米长的45调质钢管两端支承、中点受力至扰度为10毫米时需要多少施加力?计算一下再喷如何。

网友(点评):
按您的方案,把滚花刀改成棍子走三两遍就达到要求了,主要是放进车床主轴孔中。

网友(点评):
方法挺简单!就是废时。。。

网友A:
有本国防工业出版社的【非标准设备设计手册】,本论坛社友贴了不止一次,我也有个帖子贴出过: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220
这个手册上来就把短圆棒工件的矫直作为一个典型的非标设备设计案例,非常有趣。诸位不妨找来看看。

网友(点评):
看来是读书不精啊。 :( 该面壁去了。

网友:
管料变形与实心轴不同,估计简单不了。一个思路:一55毫米超厚外套长与矫正件相当割三瓣,主要起把管合起来的作用。一浮动芯轴{进处可以设计成锥},比管孔稍小,上装滚轮(与孔适应),可以分几组,穿孔内。直接拉出。看滚轮如何布置,可以直拔,或者旋转拔。保证不伤及内壁。淬火件。可能有少量回弹。不过应该可以。对批量合适。

网友(点评):
无缝钢管的制作方法的借用。

网友(点评):
刚查了一下,存属巧合。还有种想法用外套合起来后,穿尺寸相配的轴,取出,绕圆周滚与平行轴线滚相结合,可能需要几个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本国防工业出版社的【非标准设备设计手册】,本论坛社友贴了不止一次,我也有个帖子贴出过:http://bbs.c ...

非标准机械设计手册
作者: 岑军健
页数: 1396
出版社: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08-7-1

网友:
看见这贴子又进来学习下,突然有个想法,用水胀模校直,也许直线度,内外圆的圆度都有保证!只是个人的奇异想法,大侠们轻拍!

网友(点评):
矫枉必须过正,这句话用在校直中也是恰当地。

网友:
高手在这里啊  看看小弟的帖子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跟在高手后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哪里需要诸位说的这样麻烦。
做两个闷头在钢管两头,在车床上一夹一顶。

校直完,车床报废了,车床不是你的不心痛,哈

害怕伏枥
“55外径、壁厚2.5的600毫米长的45调质钢管两端支承、中点受力至扰度为10毫米时需要多少施加力?计算一下再喷如何。 ”
——主轴承、尾座套筒、螺杆螺母、中拖螺杆螺母,锁紧中拖摇柄的螺丝这些受力我不会算的
还有关键的是管子被顶直的那一下,由于管子伸长,尾座或套筒在锁紧状态下向后位移,是否拉毛我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你干过车床吗?啥都不知道也敢随口喷

网友(点评):
楼下你干过车床?我说不知道你就信我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嗯!单看点评就晓得是非常人之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
哪里需要诸位说的这样麻烦。
做两个闷头在钢管两头,在车床上一夹一顶。

一般情况下,私人的车床应该不会让这么搞,当然国企除外,不是自己的不心疼

网友(点评):
你有干过车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