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设计人员,你会选那种结构?

楼主(2014-06-24):
退刀槽还是砂轮越程槽?

网友:
选择退刀糟。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表面粗糙度要求0.8,精车能达到吗?达不到就磨吧,就砂轮磨。。 俺不懂加工。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 :我们暂且按照0.8和1.6光洁度 在磨床加工 你会选择那种?

网友:
这两个概念需要分的那么清楚吗?结构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在工艺上有很大区别 ,和大家讨论学习一下

网友:
退刀槽和砂轮越程槽没什么区别

网友:
两者的尺寸大小不一样,取决于你的加工方式!在这个地方,叫砂轮越程槽好点!

网友(点评):
如果用退刀槽,在1.6端面磨削过后根部会不会出现台阶呢?

网友(点评):
磨削的话,叫砂轮越程槽,修砂轮后在1.6端面不应该出现台阶吧。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选越程槽合理,如用退刀槽根部会在磨削后出现台阶。 在受到重载时候会出现应力集中吧!

网友A:
退刀槽和越程槽都应该在粗车时加工的,现在工件是有光洁度要求的,我就选择越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刀槽和越程槽都应该在粗车时加工的,现在工件是有光洁度要求的,我就选择越程槽。

网友(点评):
QQ:20512887 不过不经常上

网友:
六楼已经说了是用哪种槽取决于采用的加工方式,另外还有你设计需求
图纸中16mm那段轴外圆和端面都要求较高光洁度和形位,那就需要磨了
磨的话就要考虑砂轮越程槽,因为砂轮磨不到根部,会留有一圈小台阶
而且外圆和端面的越程槽应该选图中e

网友(点评):
C也可以吧

网友:
C只是靠磨端面,如果16mm段没有零件装配要求而且要求装到底,可以考虑C
因为轴颈根部不留空刀,也会留有台阶,砂轮磨不到底的。
这要看你这零件怎么用了。
发消息很贵的,要10个威望!我威望都是省出来的。
以下消息回复:
目前在做工艺,以前国企做设计时自己设计的零件也要编工艺。
所以都是略懂一点皮毛。

网友(点评):
大侠,能留个qq吗?

网友:
那个位置应该要求不高的吧,退刀槽

网友:
撸主,既然是磨削,那就叫越橙程槽。你要说结构,一模一样的结构,只是用法上区别导致叫法区别,我其实真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没啥区别吧,那个槽最主要是起砂轮越程槽作用,对于退刀来说,有此槽更好加工,没有也可以通过R0.1-R0.3圆弧过渡过去

网友:
砂轮越程槽,0.8的光洁度一般需要上磨床,越程槽方便些

网友:
有没个大师来彻底明白解释下啊

网友:
意思一样啦,如果是螺纹就是退刀,如果是磨就是避空位。如果是车加工出来的,就是图要的是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