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箱及减速箱,加油量没统一标准?

楼主(2014-06-24):
发现厂里轴承箱及减速机加油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岗位工都是估量加进去。随着气温的升高,输出、输入端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渗油现象,现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设备静态时,油位加至油标最高位范围内?
2、机器正常运行时,油位是否应该低于设备油标最低位?

网友:
这个是有一定的标准的,减速机设计的手册里面应该会有。还有,对于产生大的温升的,可设排气口

楼主:
我厂的排气孔都是减速机原厂设计,现改造直接扩孔放大,加装立式排气管,效果还不错!

网友A:
这个没有标准,在刻度以内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标准,在刻度以内都是可以的

运行状态下,是不是在下刻度线以下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