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设备能加工外径87mm,壁厚1mm的304不锈钢管

楼主(2014-06-24):
我们现在有个产品,材料是304不锈钢管,外径是87mm,壁厚是1mm,螺纹凸出部分宽度为:2.5mm,螺纹槽宽为:1mm,螺纹深度为1mm, 螺纹外径在89-90之间。请问用什么设备能加工

补充内容 (2014-6-25 08:04):
图在4楼

网友:
壁厚太薄,没法切削加工,只能通过三轴滚丝机滚压,但是壁厚1mm太薄,冷滚压出1mm深的螺纹来,从工艺上来讲,用三轴滚丝机滚压螺纹也是有难度的。而且螺纹的长度不知道是多少,如果是比较长的螺纹的话,还得通过轴向穿入式的办法滚压。 你上午好像发过问题了,还是找三轴滚丝机吧。主要是壁厚太薄了,加工时,可能螺纹没滚压出来之前钢管就压扁了。

网友A:
楼主,怎么不喜欢上图呢?没图别人不好说的!你的工件总长多长,螺纹部分又是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不喜欢上图呢?没图别人不好说的!你的工件总长多长,螺纹部分又是多长

图来了,总长在500mm左右

网友:
车床作一套滚压的镙纹模具试一下,我想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