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变位机的机构件,退火去应力工艺难住了

楼主(2014-06-24):
现在做了一个变位机的机构件,长宽高大约1000*800*500,板厚30.整体看就是一个箱型结构,现在焊接完毕需要去应力退火,哪位大侠能给一个简单的去应力退火工艺,万分感谢。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振动时效。有条件的,找个能做退火热处理的厂家帮你搞定。不知大侠在哪里,佛山有很多这样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振动时效。有条件的,找个能做退火热处理的厂家帮你搞定。不知大侠在哪里,佛山有很多这样的厂 ...

离佛山有点远啊

网友B:
将机架直接放入退火炉高温到摄氏300度,然后自然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机架直接放入退火炉高温到摄氏300度,然后自然冷却.

谢谢指点,300度是不是有点低啊,我查的资料一般都是加热到600度的。

网友C:
如果有焊接的地方就别超过580°C,如果没有,A1或A3线下面50摄氏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焊接的地方就别超过580°C,如果没有,A1或A3线下面50摄氏度就行

刚把退火要求给 供货商

1、退火温度:580℃±20℃;
2、加热阶段:连续加热,当温度达到300℃之后,温升速率要小于100℃每小时,直至达到规定的退火温度;
3、保温时间:2小时;
4、冷却阶段:从保温温度到300℃采用炉冷,温降速率不得超过100℃每小时。从300℃到常温,可以在空气中冷却;
5、装炉时工件不能相互叠放,应选择热变形最小的位置放置,尽量减小变形;
6、由贵公司出具退火报告。

网友:
振动时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