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测绘需要标注那些尺寸能加工出来啊

楼主(2014-06-24):
开始测绘了,要测个齿轮,需要标注那些尺寸(能测量的或者根据测量值计算的)能加工出来啊,然后齿形什么的怎么标啊,或者要不要标啊。

请各位师兄师姐,叔叔阿姨指教!

网友:
查手册吧,或者设计图册,都有的。

网友:
只要测出了模数,数一下齿数,基本上就知道了。如果有变位就另说了。

网友(点评):
模数怎么测啊,测分度圆直径然后算?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图片是怎么传的啊?我不会的。。。。没找到有地方可以上传到发的帖子里面去的

网友(点评):
附件或者图片都可以的啊

网友:
姐姐,看机械手册吧,数数齿数,量一下外圆,靠标准吧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网友:
发两张齿轮图让小辈看看吧,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哇

网友:
一般的就量一下外径,数一下齿数,人家就开始干活了!

网友:
其他部分按测量尺寸画图,齿轮部分加个齿轮参数栏,填上基本的齿轮参数,具体参看机械设计手册 齿轮篇

网友:
还没画过齿轮

网友(2014-12-26):
分度圆尺寸要标,模数要告知,齿数说下就好了

网友:
原来如此,托楼主福,学习了

网友:
我刚画的,有冲击载荷的必须要求端面跳动

网友(2016-02-17):
这些东西应该《机械制图》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7楼 正解。